“听说飞控都已经F7了” 之 T-Motor F7 飞控装机篇

楼主(2019-12-14):
T-Motor最新款F722飞控 装机清单:
机架:DALRC Johnny J5 DJI 定制版
飞控:T-motor F722
电机:T-motor F40 PRO II
电调:DALRC 40A PRO
图传:TBS 5.8g HV PRO 800mw
摄像头:RunCam split mini2

将之前安装的飞控取下前,全家福来一张

橙色和黑色搭配真是莫名得配合Tmotor-logo风格。

取下飞控后,大力一体电调40a pro 进一步缩小了装机体积。

试装一下,调整减震球以及飞控高度。

虽然不是tmotor配套电调,但是飞控可以和电调通过一根排线连接,不过得重新调整线序,分清楚电源线和四根信号线。

随飞控附送的信号线和端子头,自己拆端子可以自由调整很方便。

按照飞控说明书对应线序,另一端按照电调说明书对应好,插电调即可,线序对应我另一篇文章里有。

一根线连接避免了杂乱的焊接,提升简洁度的同时最大程度避免接触不良的风险哦。

这里有一个特有的图传开关需要短接,图中pit点,我已经焊起来了,焊接之后在反面短接5v或者batt才会有电压输出。

焊接电线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小技巧,用蓝丁胶或者橡皮泥固定线,更加容易焊接,饱满的焊点避免虚焊。

图传,摄像头,接收机焊接完毕,做好绝缘,整理走线,避免压住。

Tmotor-F40pro破风这个电机真的很好用,中间的空心轴电机炸了不知道多少次依旧坚挺。

这个johnny j5改的机架偏窄,摄像头需要用mini尺寸的,不然装不上。

定妆照,花飞的架子,搭配完样子还是很好看的

侧面,减震一定要做好,不然参数调的再好也是扯,期待F7带来的优异的手感。

黑羊TBS HV PRO 频点纯净功率大,支持smart-sudio,远程切换频段真的很方便,配合飞控的图传开关,应该更加方便了。

强迫症装机...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关于BF4.0.6调参,和之前版本并没有什么大区别,主要是增加了双陀螺仪调节,这里因为是单陀螺仪所以没有尝试。

电机转向,飞控频率电调频率等设置。

校准IMU界面。

陀螺仪数据界面。

接收机通道设置。

PID调整界面,直接套用之前的参数。

板载电压电流计设置,报警电压设置界面。

各种辅助设置选项。

网友A:
接收机天线绑机臂上信号不会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天线绑机臂上信号不会差吗

会差,建议用黑羊

网友(2020-02-14):
来到f7 了,T_MOTOR 就是不一样

网友B:
穿越机飞控,为什么要F7的芯片?F4都绰绰有余的吧

网友(2020-03-18):
黑色胶带给个关键词,谢谢

网友:
看着好厉害 不知道后面的数字代表啥

网友:
就是喜欢听T-MOTOR电机转动的声音

网友(2020-06-09):
pcb 天线信号好用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f7反应更快,当然比F4快了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飞控,为什么要F7的芯片?F4都绰绰有余的吧

cpu主频高性能强,处理速度快,算法可以更完美发挥性能

网友:
lz,j5这个架子能不能装5.1的桨

网友(2020-08-07):
700多新买的f7+55a,电调和飞控链接线插反了,完后遥控和飞控一直链接不上估计烧了。设计极其不合理。插反能烧这么严重的bug为什么不设计防插反?

网友:
真有钱家的孩子啊这是

网友(2020-10-22):
飞手技术不行,再好的飞控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