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和500对比

楼主(2019-12-14):
新制作的550,工艺比500成熟。打算实用偏转帆。

网友A:
都不错。
请问下楼主,3D打印的帆船支架中,这个零件是干么用的?找了半天在成品里没找到安放它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错。
请问下楼主,3D打印的帆船支架中,这个零件是干么用的?找了半天在成品里没找到安放它的地方啊! ...

是给PVC打孔的定位模块,打完孔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给PVC打孔的定位模块,打完孔就没用了

哦,是这样,谢谢!

楼主:
做了一套不锈钢挂钩。先凑合用。

楼主:
手头废物利用做这套新帆。第一次做这种偏转帆。还请模友指教。

网友B:
楼主搞反了

500是可以用旋转帆的,550是国内比赛级,规则有规定不能用旋转帆。如果纯粹就是玩无所谓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反了

500是可以用旋转帆的,550是国内比赛级,规则有规定不能用旋转帆。如果纯粹就是玩无所谓啦

500这条船的桅杆位置就决定了不能装传统帆。
所以,放样了也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反了

500是可以用旋转帆的,550是国内比赛级,规则有规定不能用旋转帆。如果纯粹就是玩无所谓啦

我就是娱乐,手上刚好有不要的龙力帆,就做一个旋转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这条船的桅杆位置就决定了不能装传统帆。
所以,放样了也装不了。

原图就提供了传统帆和旋转帆两种配置的打印件。我直接用猎户的帆具也跑的挺好。

楼主:
试了一下旋转帆,跑的很爽,但是微风的时候,帆转动不稳定,有点卡住的感觉。

网友C:
550船身的空壳有多重量?

楼主:
简单做了一个捞船工具,下海不用卷裤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船身的空壳有多重量?

我这212g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做了一个捞船工具,下海不用卷裤腿了。

没有想不到的。你都实现了。

楼主:
旋转帆在微风的表现没有传统帆灵敏,收帆后有时候 吹不开。在考虑是不是给帆座加轴承。

网友:
有没包含稳向板盒子?船壳厚度是多少?重量还有往下扣的可能吗?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反了

500是可以用旋转帆的,550是国内比赛级,规则有规定不能用旋转帆。如果纯粹就是玩无所谓啦

求教旋转帆是什么?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反了

500是可以用旋转帆的,550是国内比赛级,规则有规定不能用旋转帆。如果纯粹就是玩无所谓啦

版主你好。请问E级可以用旋转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