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升机3轴模式。舵机不会回正吗

楼主(2019-12-14):
昨天试了一下k110的三轴模式。感度42%勉强可以悬停。调到30%飞机总是乱飞。反向打舵旋翼直接蹭地撞沙发炸机,是不是陀螺仪感度调到40以下都默认3轴模式呀。麻烦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这位可爱的萌新

网友A:
110是怎么调陀螺仪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是怎么调陀螺仪感度的?

遥控菜单里面gyro旋钮调整0-100数值

网友B:
练好模拟器再去飞三轴模式,而且三轴模式是舵机回中机子不会回中,感度只是用来切换模式的,不是按百分比慢慢变化

网友C:
对,舵机可以回中,但飞机不会回中。之前有位模友在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舵机可以回中,但飞机不会回中。之前有位模友在论坛讨论过这个问题

懂了。我还是多练模拟器吧。昨天飞三轴各种撞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好模拟器再去飞三轴模式,而且三轴模式是舵机回中机子不会回中,感度只是用来切换模式的,不是按百分比慢 ...

懂了。今晚开始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