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对大力售后绝望

楼主(2019-12-14):
想,说说大力的售后问题,供大家参考,我手里有两块大力的40A电调和两块F405飞控,卖第二套是因为第一套飞塔飞行中4号电调突然缺项炸鸡,因为着急玩就在返厂过程买了一块新电调,结果由于个人原因飞控给烧了。就又买了一块飞控。把烧了的飞控也返厂了。新飞控买了回来中午组装好结果第一次飞就空中旋转掉下来了。一检查是4号电机不转了。排除电机问题,最后以为还是之前一样电调缺项问题,没办法只能等返厂的电调和飞控,收到返厂的电调和飞控重新检测,电调没问题,换了飞控就没问题了。因为有维修好的飞控,打算先用旧设备装,就把刚返厂的电调跟旧飞控装上了。结果差点没气死4号电调还是缺项跟返厂前一样。用快一个月的时间返厂维修等来的是问题依旧。好在飞控修好了。
好吧懒得再返厂了,先用新电调装上用吧。这架飞机上用了一块新电调旧飞控。先飞着。
陆续飞了大概有不到二十个起落吧,看老问题又出现了。4号电调出现了跟第一块电调同样的问题。缺项空中坠落。回来测试的时候飞控和电调插针插的错位了把新飞控也给弄坏了,这回没办法了。返厂吧!我把所有问题都写的清清楚楚,一并都发给厂家,后来后告诉我都弄好了维修费105,好谁让我手欠呢。等收到维修后的两套飞塔后赶紧装好机准备飞结果上电脑调参一测试,快他妈气死了。有问题的那块飞控不但4号电机没反应3号也不动了,我快醉了这他妈什么售后。跟客服反应,他说那你把飞控发回来再维修一下,好听他的,把飞控发走以后,装上另外一块飞控,电调没问题,装好飞机都没出去飞,在室内试了两下4号电调又挂了缺项。总算对大力死心机不打算修了,先换了另外一块好的电调先将就飞,坐等电调出问题。今天客服联系说飞控没问题呀。他们检测没问题,我懒得跟他们磨叽了说发回来吧。他们跟我要20的维修费。其中有5块钱的排线钱我要了一根排线。检测费用5块。运费10块。我接受。随便!!这段曲折的故事就此结束吧,我前后三次返厂一个电调缺项的问题没解决。飞控的问题我都拍了照片视频给客服看了电机不动换了飞控就没问题,结果两次返厂都检测说正常!以后绝缘大力。

网友A:
我就因为一个usb接口问题返厂修,拿回来导致芯片坏了。早知道就不修了,大力呵呵,大力

网友B:
楼主 还不满意 啊 “检测费用5块。
这,可比 DJI 便宜 10倍 20倍 哦。

网友:
好像不止大力有这种情况,我买的飞盈佳乐也是,同一个问题出现3次,都是4号电调缺项,返修3次,烧了我3个新电机,好在维修免费只要付个邮费,可烧了我3个全新电机啊

网友:
我新买的大力四合一电调 查了半天 信号线断的

网友:
大力做工不如以前了

网友:
我见了周围很多朋友用大力,基本上和楼主一样,各种问题,还是我的kakute和飞盈佳乐好 从未出问题

网友:
大力的机架做的也是太次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电调自带的那颗大电容装了没?最好把照片也发一下,说不定大家能帮你找到问题。

网友:
不是老吹大力售后好么???怎么又翻车了?所以都是人作怪。

楼主:
还有他们的飞控,螺丝孔稍微吃点力就豁口了

楼主:
关键这东西还买的死贵!两块飞控都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还不满意 啊 “检测费用5块。”
这,可比 DJI 便宜 10倍 20倍 哦。

你逻辑就有问题,大疆收钱,收的多,是因为值得这个价。

网友D:
你这是第一版的engine40A,现在已经停产了,返修也是只能换换MOS,大问题都修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逻辑就有问题,大疆收钱,收的多,是因为值得这个价。

完全 表示 反对 。。。
你 拿一块 电路板 去 街头的电子维修专业店。
他才不管你是不是 DJI ,反正换一颗电阻电容
收费 2元 。因为 焊点是 2个 。。。

网友E:
....不是大力的脑残粉,用过F405套装和F722套装,还不错,F405套装炸了一年都还能用,F722 50A套装今年4月份用到现在没啥问题,就是现在再买大力就有点过时了,现在新款的电调都带回传线回传温度电流之类的,大力迟迟还不更新。

网友:
你是用的排插直接硬直插的吗?排插如果装的不好飞行中接触不良会出问题。如果用的排线建议换下排线,线炸断了或者接头有接触不良也会炸机。我也在前不久入了大力F405和40A电调,开始死活无法通过自检,只响三声。开始用的排插客服说排插可能有问题试试走排线,我就把排插针都剪断焊线走排线,结果还不行,退货又退不了焊接过了,正打算反厂,最后不甘心我把飞控版本重刷低版本,好了。我试着改设置,又不行了,后来发现是TMD有个双向dshot协议不支持。不过现在已经刷了esc固件已经支持。说这么多好像关系不大,我想说的是穿越出问题可能太多,这也是乐趣吧,排插,排线接口都不可靠,出问题首要原因,大神都喜欢自己焊接。我另一架穿越因为排线接口有一次歪着插把俩针挤一块了,有个电机不转,而一个电机横滚俯仰都能控制,以为飞控坏了,又买了一个回来焊上还是鸟样,后来发现电调上插头总插不到底,拔掉仔细看,尼玛俩针挤一块插到同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大力的脑残粉,用过F405套装和F722套装,还不错,F405套装炸了一年都还能用,F722 50A套装今年4月 ...

大力的也可以回传。刷3.2.7固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大力的脑残粉,用过F405套装和F722套装,还不错,F405套装炸了一年都还能用,F722 50A套装今年4月 ...

现在都不需要单独回传线,双向dshot协议支持直接通过电机线三根线回传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 表示 反对 。。。
你 拿一块 电路板 去 街头的电子维修专业店。
他才不管你是不是 DJI  ...

脑洞新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 表示 反对 。。。
你 拿一块 电路板 去 街头的电子维修专业店。
他才不管你是不是 DJI  ...

确实,大疆新的卖得贵,是有他的价值。但是返修也很贵,因为只换不修。我的天空端泡水了,在外面可能是换零件就能复活。返修回去直接给我换了天空端里面的二块板子,7百多。要是这样,淘宝现在有只买天空端部分的才6百多,它不香吗。以前的欧姆威,返修,能修的都给你修得妥妥的,还有天地飞这些厂家。简直返修界良心企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0a的好像是印了字的才对吧?我之前也是大力f4+40a。一直用模拟图传玩,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炸都没事!后面用上DJI数传,天空端接线也是同原来模拟接线一样。有次低压大油门,飞控空中重启,控制不了,(模拟低压也没试过重启)炸了水,损失天空端,f4 40a电调。然后售后也是说修不了,目测飞控没事,只是电调有个电容爆了。挂闲鱼出掉有能力折腾的人了,又入了大力f7 45a,用了有3个月了吗,没什么问题。感觉这东西,坏了也没必要修了,大力的售后技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第一版的engine40A,现在已经停产了,返修也是只能换换MOS,大问题都修不了了。

的确返厂维修单写的只更换了MOS管,这东西不解决根本问题。弄不好空中挂了损失的不仅是电调。玩穿越机就是折腾。

网友:
大力就买过一个发动机电调,早期40A的,没出过问题,就是配合飞控电流计不是很准,需要自己调;
说句实话:都是开源的东西,现在布局设计都不差,飞机也不是天天拆,曼巴280元和420元的飞塔不香吗

网友:
水一把   飞盈吧 冒烟两次  都在一周内修好返回  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返厂维修单写的只更换了MOS管,这东西不解决根本问题。弄不好空中挂了损失的不仅是电调。玩穿越机就 ...

mos如果烧过的话,好像会经常烧的,反正我有个电调是这样的,不过还好都是自己换的。

网友:
15年买过大力家的碳纤维5寸桨,发现是桨座是歪的,退回售后,联系了几次没有音讯,懒得得理了,当打发叫花子了,后来都不去他的店买东西

网友(2020-03-24):
大力飞控返厂修说板子坏了修不了,自己找人20块钱搞定。讲真的售后个人感觉还是熊猫最良心

网友:
大力40a的电调我烧了2个了,直接焊盘都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因为一个usb接口问题返厂修,拿回来导致芯片坏了。早知道就不修了,大力呵呵,大力

我的大力f405和40a电调是被炸机炸坏的,返厂修没遇到过你们这样的情况,看你们说的这样我都不敢用大力的东西了

网友:
大力的飞控我都无语了,新的,一推油门自动往前飞。后来换了创世泰克的飞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