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怎么选

楼主(2019-12-14):
像我这个配置,再挂个狗8,电机选3000kv,还是4300kv

楼主:
这个配置挺重的是不是该选3000kv才对

网友:
配置挺好的。

网友:
这个机架和翼飞女妖差不多,可以参考他的套机,用的是1408 3600kv。你这个自已装比套机应该还要贵些吧?我看到前两天双十二翼飞女妖天空端版本的套机是2299还送礼包,都搭配好的,比较省心。

网友:
取决与你用3s还是4s电吧。

网友:
要我就选3000KV的,用6S飞,挂狗能更跟手一点

网友:
推荐3000kv+6s
大载重会舒服很多,
特别这机架就重还挂狗

网友:
6S  3000    4S   4300

感觉4S会跑不动变成航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