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一个usb接口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19-12-14):
都是心酸史

楼主: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了

网友A:
这就尴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尴尬了吧

确实很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很尴尬

飞控的芯片确实比较脆弱。静电很有可能,另外可能你碰到小东西在他的引脚上面也会短路。说的是有一点道理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不喜勿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芯片确实比较脆弱。静电很有可能,另外可能你碰到小东西在他的引脚上面也会短路。说的是有一点道理 ...

芯片脆弱我同意,静电我也同意,但是有没有静电我很清楚。引脚那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短路是怎么造成的,是静电还是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脆弱我同意,静电我也同意,但是有没有静电我很清楚。引脚那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短路是怎么造成的,是 ...

会不会焊锡或者小铁削掉到上面去了

楼主(2020-02-27):
飞控已终结在usb,飞控正常就是usb坏了。

楼主:
开始是usb问题拿去修,回来芯片坏了又去修,如今usb接口彻底坏了告诉修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