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tronik kosmik 200hv

楼主(2019-12-14):
Kontronik kosmik 200hv 可以用电源供应器启动吗?我连接了电压25V还是没反应,希望各位大大帮忙一下。

网友A:
可以,但是初始电流要大,一开始最起码能输出50A的瞬间电流,而且得分清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初始电流要大,一开始最起码能输出50A的瞬间电流,而且得分清正负极

如果电流不够就启动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