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15):
各位大神,我的镍氢充电电池充电器充满,放在富斯控里后显示电量并不是满格,电压在5.3-5.6之间,电池买来一年左右,使用频率6-7次/年,是否是电池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楼主:
补充说明,上面提到显示电压为四节1.2 的镍氢

网友:
充电电池满电应该是1.4左右

网友A:
1.4*4才5.6。而富斯控设计的应该是6v才满电

网友:
充电电池电压1.2。不满就对了   5号不可充电的是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4才5.6。而富斯控设计的应该是6v才满电

哦,我以为控能识别出电量,想着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充不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以为控能识别出电量,想着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充不满。感谢~!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