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450 是如何 克复反扭的

楼主(2019-12-15):
伟力x450 3轴模式的时候,是如何 克复反扭的?
开源飞控是靠舵机克复反扭的?  但x450并没有在尾部螺旋桨上,安装舵机?

网友A:
靠前面两个倾转舵机,尾巴的固定。就是Y3的改版,舵机信号通用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前面两个倾转舵机,尾巴的固定。就是Y3的改版,舵机信号通用好像。

倾转 要左右侧转, 不是前后

只有3螺旋桨,就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倾转 要左右侧转, 不是前后

你这个是特殊的,但一般Y3三轴结构要么是一个舵机倾转,要么是两个。这机子是靠前面两个电机角度来控制抗反。

网友B:
佩恩老师
y3一般后面电机做了一定的倾斜角,类似于单发前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恩老师
y3一般后面电机做了一定的倾斜角,类似于单发前拉

好的, 那增加 YAW 就会增加(减小)升力,这个时候 前面两电机 为了 pitch平衡,也会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恩老师
y3一般后面电机做了一定的倾斜角,类似于单发前拉

但x450 的尾电机,没有斜角, 我觉得两片大垂尾可能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x450 的尾电机,没有斜角, 我觉得两片大垂尾可能有作用。

小桨影响不大,大桨需要更大角度
yaw方向也需要倾转舵机矢量控制

楼主(2020-02-02):
引用 网友A:
靠前面两个倾转舵机,尾巴的固定。就是Y3的改版,舵机信号通用好像。

  今天想通了, 不是3轴,更接近2轴, 通过前面2个舵机,克复尾电机的反扭

网友C:
请问佩恩老师,以后会出这种类型的飞控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佩恩老师,以后会出这种类型的飞控板吗?

先用 F3, F4  把3轴模式搞定,     至于飞机模式切换,就麻烦很多。   人家出这机型,就是吃这个饭

网友(2020-05-13):
是把两轴模式搞定才对。

网友D:
原来楼主是做电调的?淘宝上买过,挺有特色,成功让我入坑了空心杯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楼主是做电调的?淘宝上买过,挺有特色,成功让我入坑了空心杯固定翼

  谢谢!  你的主题也很精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