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4遥控器使用X BUS连接PIX的飞控,油门跑到第五通道,方向跑到油门通道

楼主(2019-12-15):
JR XG14遥控器使用X BUS连接PIX的飞控,油门跑到第五通道,方向跑到油门通道,这两个通道打舵,蜂鸣器会响,但是其他通道没什么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求解释?

网友A:
MODE A
MODE B 切换看看 PIX设置看看

要还是不行 换日冠兼容接收机选SBUS输出 或者换控

DMSS XBUS闭关锁国 兼容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 A
MODE B 切换看看 PIX设置看看

谢谢指点

网友(2020-02-02):
没用怎样设置都不行,早试过,老老实实用其他兼容接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