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起飞断油炸机的原因终于查明

楼主(2019-12-15):
载机小光环,pix飞控,miniosd,蓝盒子图传,格式6s16000,蓝精灵2814kv510,9060桨,续航120km。
飞了几百公里,突然有一次带insta360准备在海边浪一圈,结果自动起飞扔出去油门归零了,撞上石头烂机头。。。
以为是线材固定不牢,因为炸机后bec线和电流计线都掉了,于是全面加固。后面飞以为没事了又那么一扔,结果再次撞上石头堆
今天专程挑了个好场地测试,结果发现是偶发性气压计异常,第一个起落落地后显示高度75m,第二个起落却又正常了。。。
悲了个催的,咱就不适合飞大飞机,之前这个飞控把全新小鹅炸的粉碎,这次又把小光环变成了垃圾成色
其实事儿还没完,osd貌似也不太正常,经常通电只有osd没有图像,或者什么都没有,有时按osd复位能解决,有时得重新上电,不知道原因

网友A:
miniosd注意散热,最好要加散热片,是因为过热才会死机

网友B:
ms5611那个气压计?

网友C:
说了半天,到底为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到底为啥炸鸡?

气压计故障,前面说了啊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osd注意散热,最好要加散热片,是因为过热才会死机

看着不像死机啊,大冬天的,摸着也是凉凉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5611那个气压计?

不知道啥型号,500一套那种pix
来自微站

网友D:
气压计上面盖东西没有,会不会是气流干扰

网友:
打开看下气压计是不是5611要是5607就是商家偷工减料了

网友:
节哀顺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压计上面盖东西没有,会不会是气流干扰

气压计是板载啊,飞控上面空的很没有遮挡
来自微站

网友:
还是用成品飞控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啥型号,500一套那种pix

正常pix的5611不应该这样的,很稳定的,估计商家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压计是板载啊,飞控上面空的很没有遮挡

板载气压计如果是密闭安装问题不大,如果是通风环境工作的话,你不妨在气压计上盖块海绵试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啥型号,500一套那种pix

哪家买的飞控?

网友:
传感器垫海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