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飞两个起落后遇到问题

楼主(2019-12-15):
冻的跟狗一样飞了两个起落,手都麻了,结果两个起落下来发动力死活打不着了郁闷……供油正常,供电正常,一切正常,就是打不着了,火头从来没换过,点火是韩国的,就是打不着,求分析原因

网友A:
我觉得要不是点火器的问题(供电或损坏) 要不还是热火头的问题,最好是把火头拆下来点一下看红不红。

网友B:
一切正常就换火头,火头本就是易耗品,换火头不行就用点火棒试,我的点火器就是莫名其妙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不是点火器的问题(供电或损坏) 要不还是热火头的问题,最好是把火头拆下来点一下看红不红。

好的 拆了火头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正常就换火头,火头本就是易耗品,换火头不行就用点火棒试,我的点火器就是莫名其妙挂了

谢谢指教

网友:
先看有没有缸压

网友:
气阻 凉一会再打就好了

网友C:
燃油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油哪里买的?

在我们当地模型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