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斯普林格顶推船——八年烂尾后全部完成,等待试航

楼主(2019-12-15):
2011年网购了斯普林格顶推船套件,当时制作成了船体,舾装只将驾驶室粘合了。
一晃8年过去了,我也已然退休,第一想到的就是将烂尾船唤醒完成,就从今天开始吧。

上面的缆机、锚桩来自恒龙消防船的零件,工人是3.7吋的,和驾驶室大小很配。
发个贴,督促自己。

楼主:
船工改造,增加工作头灯。
头灯用0805的LED芯片,外径0.6mm的特氟龙耳机线。
尚有工作救生背心要加。

楼主:
恒龙的探照灯、川岛的碘钨灯都用5050的LED芯片改造。

网友A:
照明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分享一下

网友B:
照明灯的线用漆包线就可以了,两股缠绕后喷黑色油漆,像真度很高

网友:
等待下水的好消息

网友: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放了这么久还挺新的呢,保存的不错啊

网友:
我的施普林格虽然已经可以跑了,但还没到达我之前装这个船的真正用途:拖熄火的油船。
不过今天已经下单买专用的电池了,准备真正的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明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分享一下

我用了两种规格的LED芯片,0805(2mm*1.2mm)和5050(5mm*5mm)的,探照灯里是一片5050,碘钨灯用两片串联,12V电源串接一个250欧的电阻。

头灯用的是0805的小芯片,焊线定位后用光固化树脂成型,准备再在外面涂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明灯的线用漆包线就可以了,两股缠绕后喷黑色油漆,像真度很高

谢了!非常好的建议,用0.61mm外径的耳机线,是为了模拟外径相当于1.2cm外径的户外电缆。

楼主:
电机就用手头现成的775,12V的,买了4mm的不锈钢轴系,舵是用铜皮焊的,还得加方柱增加舵的舵效,轴上的加油孔套上硅胶管挺方便。

机舱部分在内部价了一圈,然后用8片10*1的磁铁,就能吸住不掉。

电池选用磷酸铁锂电池,比铅酸电池长了1mm不到。

楼主:
川岛的仪表盘和车钟,把里面扣掉减薄,成为半透光的,驾驶台下加LED作为仪表灯光。

网友C:
不错,我也有2条,几年前船匠切的。不过细节没你的好,走的是直角边。我做的粗糙,就是拿来当救援船用,效果很好,摄像头,狗3,水炮直接往上装。FPV视频救援,小朋友最爱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也有2条,几年前船匠切的。不过细节没你的好,走的是直角边。我做的粗糙,就是拿来当救援船用,效 ...

斯普林格的起始原本就是直角的,哪怕是RCGROUPS的论坛中,许多真船照片也显示了其简单的船体,2014年我在圣地亚哥港拍到的斯普林格小顶推船也是如此。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9%C6%D5%C1%D6%B8%F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两种规格的LED芯片,0805(2mm*1.2mm)和5050(5mm*5mm)的,探照灯里是一片5050,碘钨灯用两片串联,1 ...

用限流吗?我最苦恼的就是烧灯泡的问题,正常的led烧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两种规格的LED芯片,0805(2mm*1.2mm)和5050(5mm*5mm)的,探照灯里是一片5050,碘钨灯用两片串联,1 ...

另外发热厉害吗,发热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桅杆做的简单一些,就装2盏灯。

驾驶室顶准备改成斜面,上面安装探照灯、碘钨灯、航行灯、雷达、喇叭,还有桅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限流吗?我最苦恼的就是烧灯泡的问题,正常的led烧了好多了。

必须限流,我试了一下,12~14VDC,用250欧的电阻可以,再大的话,LED可能会闪烁了,暂时还没发现过热,一个LED功耗才70mW,别用大功率的LED灯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限流,我试了一下,12~14VDC,用250欧的电阻可以,再大的话,LED可能会闪烁了,暂时还没发现过热,一 ...

就用普通的色环电阻就行吧
还是要用贴片的,感觉很多地方太小都放不进去,用的多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普通的色环电阻就行吧
还是要用贴片的,感觉很多地方太小都放不进去,用的多粗的线

电阻可以装在船舱里,不用想着与LED紧靠在一起,这样空间就有了。我是肯定用色环电阻的,因为焊接方便,就那个头灯LED,焊坏了两片才焊成,已经有些恐惧了。
电流才20~30mA,导线细些关系不大。我用的是外径0.6的特氟龙耳机线,TAOBAO上找的。

楼主:
船上准备了三人,一个船工(有LED头灯、救生衣),一个驾驶员(站在驾驶室里,有救生衣),还有一个船工在抽烟(坐姿、有救生衣)。
抽烟老头的烟本来也想用LED的,孔打好线也穿了。

但从头灯的效果来看太亮了,改用塑料光导纤维配合普通红色LED,效果还不错,后面还得设计一个烟头闪烁电路,体现抽烟效果。

每天做一点,有时多,有时少,上贴督促自己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斯普林格的起始原本就是直角的,哪怕是RCGROUPS的论坛中,许多真船照片也显示了其简单的船体,2014年我在 ...

应该是小R的圆角。

网友D:
我的昨晚也搞了一下,重新配了一根轴,可以用四叶桨和7叶桨。
我也是用来做救援船的,正在考虑防水密封的问题,磁铁可以考虑。

网友:
搞个元旦下水仪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昨晚也搞了一下,重新配了一根轴,可以用四叶桨和7叶桨。
我也是用来做救援船的,正在考虑防水密封的 ...

我建议内部打发泡,应该比做水密强。又或者填入硬质半硬质的泡沫块,可以保证浮力,不受进水影响。

真船是采用水密舱,模型用点新材料,现在一罐聚氨酯发泡没多少钱,也用不了多少,对配重影响也很小,残余空间利用率高,建议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建议内部打发泡,应该比做水密强。又或者填入硬质半硬质的泡沫块,可以保证浮力,不受进水影响。

真 ...

想过用发泡剂,但缺乏维护性而且不够清爽美观虽然我一贯的风格是走实用主义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过用发泡剂,但缺乏维护性而且不够清爽美观虽然我一贯的风格是走实用主义路线 ...

用薄纸板拦出封闭区域,舱内维护区域靠近纸板的地方,适度抹一点黄油之类作为分离用,纸板上开孔注入发泡剂,溢出部分清理掉。

楼主:
先做驾驶室顶,用350克白版纸。右边探照灯、右舷灯的电线从坡顶夹层内穿至中间坡顶夹层,再汇同桅灯、尾灯和前碘钨灯的电线一起穿至左边坡顶夹层。在此处桅灯、尾灯和左右舷灯的电线做并接。在左坡顶夹层内,雷达电机和后碘钨灯电线,加上刚才的探照灯、夜间航行灯组的电线沿着驾驶室后壁引入船舱。

网友D:
斯普林格的专用电池到了。动力电池选的是20AH的铁锂电池,两只26650是给FPV的摄像头供电的,到吃水线大概还差1公斤左右,等下水实际在看了。

楼主:
恒龙的缆机,看着与船工人偶不太配,简单地改变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昨晚也搞了一下,重新配了一根轴,可以用四叶桨和7叶桨。
我也是用来做救援船的,正在考虑防水密封的 ...

磁铁是个好办法,船的后部挑根有弹性的鱼竿,上面挂磁铁,油船头及船尾角上放磁铁,靠近甩杆就会钓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斯普林格的专用电池到了。动力电池选的是20AH的铁锂电池,两只26650是给FPV的摄像头供电的,到吃水线大概还 ...

为救援下本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救援下本钱了

我们跑船有电挂机船和皮艇捞船。做这个主要是好玩。
这些电池才一百多

楼主:
亮灯试一下,碘钨灯是2片LED串联的,所以不亮。
雷达电机已焊好线,但双组分胶失效了,没法固定

楼主:
斜坡顶封顶了,还要做个雷达座罩。

上了门铰链,把通过驾驶室的电缆理顺固定好。

网友:
同款船来顶顶

楼主:
漂亮!学习了。前甲板我也想着加挡板。还没下过水,所以配重不明,等下水后再定吧。

楼主:
驾驶室顶设施布置确定。

开始喷漆上原子灰打磨

雷达驱动模块到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限流,我试了一下,12~14VDC,用250欧的电阻可以,再大的话,LED可能会闪烁了,暂时还没发现过热,一 ...

怎么会用这么大的电压呢,难道是4s动力电池直接供电吗
我打算用1s单独供电,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用这么大的电压呢,难道是4s动力电池直接供电吗
我打算用1s单独供电,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电压低,限流电阻减小即可。但白色LED的端电压大概有2.5V,2S电池的电压变化对发光稳定性稍差点。
我是因为775电机是12V的,所以干脆做成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低,限流电阻减小即可。但白色LED的端电压大概有2.5V,2S电池的电压变化对发光稳定性稍差点。
我是 ...

3.7-5v用100欧1/4w色环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低,限流电阻减小即可。但白色LED的端电压大概有2.5V,2S电池的电压变化对发光稳定性稍差点。
我是 ...

限流也通过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也通过电阻吗?

高级的可以做恒流电路,这样电压变化影响就很小了。
简单的就用电阻限流,你可以先将电流表串进回路里,看一下电流值,特别是电源电压在充满电时的电压下,电流别超过LED的最大值,其实稍超一点问题不大,单个白色LED最好别过25mA,一般的在10~20mA之间。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漂亮!学习了。前甲板我也想着加挡板。还没下过水,所以配重不明,等下水后再定吧。

我也想在前甲板加挡板。
第一次试航后我就发现甲板上水
我加的估计不会好看我主要是出于减少前甲板上水而进行功能性加装

楼主:
船首加了挡板,再加装了4个系缆桩,上漆准备批原子灰。

网友D:
昨天跑船时把施普林格带去放水里看了一下吃水,差不多刚刚好,可以焊线串电池了,看看下周能不能用上。

网友C:
进度蛮快的,看看我的。我在重新改造它。
之前,主要用来救援和拍摄

搞了一个水炮,加点娱乐性,用这船做多功能平台,蛮不错。

近期改造

楼主,你去买这个6MM空心杯减速电机,体积小,用3.7V电压驱动,好布局

楼主:
谢谢交流!5mmLED做信号灯还可以,就是光线的方向不太理想。减速马达我不想用,因为高度太高,这艏船的比例大约是1/20,所以雷达我用了15mm的电机。如果是兵舰的话我会用6mm电机,尺寸见下面。
把那个固定孔剪掉用,应该比较合适。再小的有4.5mm的,更mini。

楼主:
还在慢慢打磨船体,再把半平衡舵加了棱柱,应该可以增加舵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交流!5mmLED做信号灯还可以,就是光线的方向不太理想。减速马达我不想用,因为高度太高,这艏船的比例 ...

请问您选用的6mm电机是什么型号的?一般很少见到这么小的步进电机,空心杯电机如果不配减速齿轮箱转速又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选用的6mm电机是什么型号的?一般很少见到这么小的步进电机,空心杯电机如果不配减速齿轮箱转速又 ...

TB上找的
(日本)三洋 二相四线 精密 微型 6MM 步进电机
按上面名称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度蛮快的,看看我的。我在重新改造它。
之前,主要用来救援和拍摄

你的玩具水炮是哪买的,给个关键词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找的
(日本)三洋 二相四线 精密 微型 6MM 步进电机
按上面名称找

非常感谢,看起来这东西焊接都是技术活,电压和阻抗都不清楚,驱动板也不好弄了。

网友D(2020-01-28):
引用 网友D:
昨天跑船时把施普林格带去放水里看了一下吃水,差不多刚刚好,可以焊线串电池了,看看下周能不能用上。

这几天响应号召,在家呆的无聊,继续折腾斯普林格:装上了专门买的外转子电机,并给电机配上了保护罩。
给舱盖粘上了磁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响应号召,在家呆的无聊,继续折腾斯普林格:装上了专门买的外转子电机,并给电机配上了保护罩。
...

装上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电池了

继续更新:本想用安全套密封舱口的发现现在的安全套根本拉不了那么大只好加高舱口围板,让围板顶到舰桥甲板来防止进水,又在前面加装了防浪板,减少甲板上水。毕竟是准备用来救援耐久船用的尽量弄的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