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刷电机改kv值方法

楼主(2019-12-15):
请问电机改kv值是怎么计算的,图上没说明白。比如他说1900用0.53 ,2400就用0.58 这0.58是怎么计算得来的。

网友A:
无刷电机的KV值实际上就是指的每V的转数,比如前文说的1900KV,就是说的电压增加一伏,转数增加1900转,理论上这个KV值与线圈的圈数的乘积是一个常数,也就是KV值与线圈的匝数是成反比的,匝数多了,KV值就小。因此,你要改KV值 的话,数出原来的圈数,乘上原来的KV再除以想改的KV值 ,就是改后的圈数,至于线的直径,理论上是尽量把铁芯绕满,圈数少了,线就粗一些,圈数多了线就要细一些了。原则就是要绕满,不要有空隙这是最好的。所以有些电机还用截面是六角的线或者是矩形的线,这个都是为了增加满槽率的,理论上用单根线绕满槽率是最高的,不过线太粗了绕制难度增加,就有了用细的多股线并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KV值实际上就是指的每V的转数,比如前文说的1900KV,就是说的电压增加一伏,转数增加1900转,理 ...

学习了

网友:
0.58可能不是算的,是凭感觉,少了几匝就用粗一点的线,能绕进去就行了

网友:
顶楼上,这个0.58肯定是估计的。
最大限度的占满骨架空间就行。

网友:
做个记号,想减少电机转速。

网友B:
一圈173KV,十一圈1903KV,如果增加KV要增加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圈173KV,十一圈1903KV,如果增加KV要增加圈数?

KV值和圈数不是正比是反比,KV值高的线粗圈数少.KV值低的线细圈数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圈173KV,十一圈1903KV,如果增加KV要增加圈数?

反正你要知道有个是不变的,,同线径匝数多扭力大转速低,匝数少扭力小转速高

网友:
楼主在此是浅显地用KV值和圈数之间函数关系的一阶导数来说明问题,这一阶导数是负的.

网友:
今天刚好重新绕好一个线圈,原来的是1500kv,共19圈。我嫌kv值高了一点,我需要1100kv左右。
我的计算公式是:1500kv/19圈=79/圈,1500kv-1100kv=400/79=5圈。19+5=24圈,这是我最终绕的圈数。
这是一个理论值,没有仪器测量实际转速,只是自己玩玩,数据有点出入影响不大,自己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粗鲁点解释就是 :电要跑多越多线圈,转速就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KV值实际上就是指的每V的转数,比如前文说的1900KV,就是说的电压增加一伏,转数增加1900转,理 ...

谢谢大佬,改完了 但是问题又来 空转时电流好大4 到5A,有时候还会跑到10几A,电机温度正常 只有一点温温热。这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