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s2

楼主(2019-12-16):
老铁们  求教 DX9如何设置ncps2救机    其他基本没问题

网友A:
你还在找这个呀,我前几天收了个mcpx bl2,设置五通道就能实现救机,-100切到100会自动自稳,应该是一个套路,要是这样子也不行的话。我没有ncps,,借我玩两天帮你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找这个呀,我前几天收了个mcpx bl2,设置五通道就能实现救机,-100切到100会自动自稳,应该是一个套 ...

5通道试了  倒飞切救机直接撞地板 我还是飞3d把  反正炸不坏

网友B:
bl2的救机好像是在各模式下,切换救机开关后,第五通道在原来的行程下增加20%,例如:-100是3d模式,当前模式下打救机开关,这时第五通道由原来的-100切换成-120,这时就是进入救机状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通道试了  倒飞切救机直接撞地板 我还是飞3d把  反正炸不坏

我现在也是只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2的救机好像是在各模式下,切换救机开关后,第五通道在原来的行程下增加20%,例如:-100是3d模式,当前模 ...

好的谢谢大神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2的救机好像是在各模式下,切换救机开关后,第五通道在原来的行程下增加20%,例如:-100是3d模式,当前模 ...

方便加个wx教一下么  不太明白  谢谢

网友(2020-07-28):
DX9, 进入混控设置,gear->gear, rate:100%->100%, offset:20%,选一个按钮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