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熊猫VT5804 AIR初体验

楼主(2019-12-16):
       小柒FPV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
牙签机的热潮席卷而来

碰巧熊猫VT5804新品推出。所以它来了。!!!!

  熊猫家的产品一直以产品质量和价格实惠深受玩家们的喜爱。
       这次的迷你400MW图传更是为牙签机专门定制的图传。三角形的设计。25X25mm的固定孔距,非常容易安装而且性能十分强悍。
       功率25-400MW可调,40频点可调,功率稳定,传输距离远,支持飞控调参,开机不干扰,6-26v宽电压输入。

   开箱
       图传包装非常精美,配备的红色小盒子。图传静静的躺在海绵内胆里。下层是图传的说明书和鼠尾天线与连接线。
       图传是三角形的外观,为摄像头留出空间。更容易安装而且节约空间,毕竟牙签机的空间非常紧凑。

    安装
       图传的连接方式为焊线。来个小知识点(首先飞控与电调焊盘上锡,然后连接线上锡,然后再进行焊接。
       焊接之前一定要看说明书偶。~~~~     图传的5V不可用于供电,只能接6-26V供电
                                图传的5V不可用于供电,只能接6-26V供电
                                图传的5V不可用于供电,只能接6-26V供电,第一次我接的就是5V,然后图传不工作,所以不用试了。
       图传正面贴片非常板正,背面无贴片更容易安装也更安全。有个小细节很暖心(正面焊盘位置留出了焊盘标识与空间,焊盘周围比较空旷更容易焊接
       图传的功率调节是25-50-100-200-400MW,
       飞控的OSD调参界面是25-200-400-600,MW
       所以图传飞控对应的就是:25对25,50对200,200对400,400对600。一般我喜欢开200MW,非常够用。

       非常简单的就装好了,

        飞行测试
             北方冷空气袭来,下了一夜的雪,非常的凉爽。
             飞的时候也在下雪,所以要做个防雪。。机架塞纸完美解决。
             我们小区有神秘的干扰力量,基本所有图传都会有轻微的花屏和横线。但是飞过楼顶就没有干扰了。。估计是无线路由器太多了。
             图传开的是200MW画面稳定且纯净,实际使用效果比DVR录出来的效果要好很多。小区基本通场。
             飞控调参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功能,不用在飞机上按来按去。
             6-26V宽电压的设计也让这款图传接2S电池也没任何问题。
             (2S电池满电8.4V,很多图传是7V最低电压,飞机飞起来是有压降,很容易就降压到7V一下,图传供电不足就会黑屏花屏而且对图传也不好)
             这款图传25x25mm的固定孔位安装到牙签机上是十分舒服的。
下面请看视频

网友A:
手动模式飞的吗?跳楼的动作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飞的吗?跳楼的动作怎么操作?

非常的简单。
飞机拉高高的,然后就可以对着地面,冲过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的简单。
飞机拉高高的,然后就可以对着地面,冲过去了。

手动模式下做这个动作?还是半自稳没事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网友B:
风大一点对飞行影响大吗?

网友C:
请问GT7可以用这个图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下做这个动作?还是半自稳没事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手动模式才能跳楼,
半自稳会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大一点对飞行影响大吗?

动力强,机器轻,挺抗风的,
风肯定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GT7可以用这个图传吗?

装的上就可以,
Gt7图传还可以,摄像头差了点。

网友D:
很专业的评测,楼主飞行技术了得,装机技术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的评测,楼主飞行技术了得,装机技术也很厉害

说的都不好意思了。
一起玩一起进步一起成长。都是模友。
最重要的是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