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震动大了起飞是不是会翻啊?

楼主(2019-12-16):
新装了只皮传450。未上桨测试十字盘好像不会乱动。上浆试飞一起飞就会翻,朝各个方向翻。已经损失n多大齿和大桨了。空机上尾桨不上大桨感觉尾部有点震动。也不是很大。这个会不会是震动导致的啊?
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十字盘修正是不是不对导致起飞翻车

网友:
二楼说的对,另外再看看动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修正是不是不对导致起飞翻车

麻烦详细说说撒。十字盘纠正。不是调平就可以嘛
来自微站

网友:
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详细说说撒。十字盘纠正。不是调平就可以嘛

十字盘是有修正方向的 请翻阅以前的老帖子 讲的很清楚。
如果是在不懂 找本地魔友请教一下。

网友:
修正错了,即便震动大也能飞起来

网友B:
大概率修正错了,这个错了起飞秒炸,飞机装好陀螺仪通电把飞机左右前后倾斜,这时候十字盘应该往你倾斜相反的方向修正

网友C:
我的x3l震动4800,用k8也没翻~

网友:
的震动2600也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是有修正方向的 请翻阅以前的老帖子 讲的很清楚。
如果是在不懂 找本地魔友请教一下。

噢!我晓得了。是指侧倾及前后倾修正是吧。这个没有错啊,手拿机器前倾斜盘23上举1下落等于十字盘后仰纠正,左倾斜左舵机上举右舵机下落十字盘右斜纠正。这个试过了。但是我左右副翼舵机纠正幅度比较小。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修正错了,这个错了起飞秒炸,飞机装好陀螺仪通电把飞机左右前后倾斜,这时候十字盘应该往你倾斜相反 ...

上桨之前都是试试看的。但是纠正幅度非常有限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3l震动4800,用k8也没翻~

请问下震动是怎么测的数据
来自微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震动是怎么测的数据

  K8使用蓝牙可以看到实时的震动数据 链接电脑可以看到最下方进度条上写的最大震动数据 这个很有用 振动大不会翻  700震动 2460 一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使用蓝牙可以看到实时的震动数据 链接电脑可以看到最下方进度条上写的最大震动数据 这个很有用 振动 ...

大神哎!这个上浆怎么插电脑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修正错了,这个错了起飞秒炸,飞机装好陀螺仪通电把飞机左右前后倾斜,这时候十字盘应该往你倾斜相反 ...

见笑了。刚看了下。前后修正是对的,模型,左右副翼修正同方向。擦!以前只注意有修正。晕死。我的大桨大齿盘啊!5555
来自微站

网友:
有一段时间我的X3震动4000多,用Kbar飞了几个月就震傻过一次,100个起落左右。要用Kbar出问题很少是因为Kbar本身抽风。仔细检查修正、舵机方向什么的

网友:
还有就是机械问题,硬件一定要顺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哎!这个上浆怎么插电脑吗

  飞完以后不断电 然后插电脑啊 会记录一个最大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完以后不断电 然后插电脑啊 会记录一个最大震动

哦哦哦!收到!谢谢指导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修正错了,这个错了起飞秒炸,飞机装好陀螺仪通电把飞机左右前后倾斜,这时候十字盘应该往你倾斜相反 ...

麻烦介绍下在哪个页面改动修正方向啊。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介绍下在哪个页面改动修正方向啊。没有找到

软件里面修改舵机方向

网友:
遥控器油门exp设-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修改舵机方向

折腾一晚。修改正反可以,但是现在是副翼左右正确,陀螺仪修正左右同向。如果陀螺仪修正正确了,那左右副翼又是反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来自微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童鞋。搞一个晚上终于知道每个模型都要从头设置。就是接收那个页面左右副翼,前后推拉,正负螺距,油门大小必须在控里面设置和软件里面一致。然后调中立点保存。后面按软件里面一步步就不会出错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kbar 三轴 陀螺仪 完整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请把这个贴认真 ...

感谢!问题解决。刚没有找到这个教程
来自微站

网友E:
看震动最好看蓝牙的实时震动,因为飞完看电脑的最大震动可能是降落的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震动最好看蓝牙的实时震动,因为飞完看电脑的最大震动可能是降落的那一下。。。。。

试了一下,不上大桨上 尾桨,震动2000+
来自微站

网友F:
楼主最好先排阵,学会调机了。以后就容易多了。机械顺滑很重要。陀螺仪设置很简单。原理要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震动最好看蓝牙的实时震动,因为飞完看电脑的最大震动可能是降落的那一下。。。。。

对,有时飞行震动还行,但落地那一下震动超高,现在改用手机蓝牙连k8,录屏分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一晚。修改正反可以,但是现在是副翼左右正确,陀螺仪修正左右同向。如果陀螺仪修正正确了,那左右副 ...

先不要管遥控器,软件里面设置舵机方向,保证修正和螺距都正确,然后再设置遥控器里面的舵机反向,保证打舵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先排阵,学会调机了。以后就容易多了。机械顺滑很重要。陀螺仪设置很简单。原理要明白

谢谢楼上。排震是知道的,但是急着机机上天啊。最后还是按k8软件里面一步步来才不易出现问题。
犯了个低级错误,载入了另外一个机器的k8设置。但是控里面的设置没有复制啊!所以出现问题。陀螺仪软件里面重新来一次就解决问题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管遥控器,软件里面设置舵机方向,保证修正和螺距都正确,然后再设置遥控器里面的舵机反向,保证打 ...

但是问题是,第一步软件设置接收那个页面就必须把左右副翼,正负螺距,前后推拉,油门方向都在遥控器里面调一致才能点继续啊。跳过这一步的话就会出现我讲的这个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问题是,第一步软件设置接收那个页面就必须把左右副翼,正负螺距,前后推拉,油门方向都在遥控器里面 ...

这步不需要跳过啊,这个相当于是校准遥控器,和后面的不矛盾啊,你用电脑版的软件,有详细说明,照着一步一步弄就可以了

网友G:
不上桨2000?你这飞机还得修修 放地上都能跑了吧…… 我450以前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步不需要跳过啊,这个相当于是校准遥控器,和后面的不矛盾啊,你用电脑版的软件,有详细说明,照着一步 ...

前面一台轴传就是一步步设置的,很轻松。后面感觉麻烦,竟然载入了前面的设置,低级错误,遥控设置不一样啊。昨天晚上弄好后回头才想起这个错误。
谢谢各位童鞋的热情指导。
坛子现在冷清许多。但是有一帮热心人伸出帮助之手心里特别温暖。
回想10年前,人气旺啊!能坚持下来的不容易啊。
再次感谢各位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上桨2000?你这飞机还得修修 放地上都能跑了吧…… 我450以前就这样

其实不上大桨100油门转速快啊,那声音狂大。我另外一个轴传的机器也这样。有空你放地上试试。估计上浆升空后应该没有那么高。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不上浆震动就300啊  2000肯定是高了  轴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