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msh480等塑料机的螺丝孔滑丝后后没有修复的办法? 上胶?

楼主(2019-12-16):
请教各位大佬,最近装机,好几个塑料机,x360、msh480,尤其是msh480,一不小心就滑丝了,已经很温柔了,照样滑丝

那这种塑料件的螺丝孔滑丝后后没有修复的办法,
比如我往螺丝孔里加点502? 或是ab胶? 干了后再上螺丝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弄些塑料粉末在点点5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些塑料粉末在点点502

高 我怎么没想到  ,谢谢   谢谢

网友:
方便面捏粉滴502

网友B:
细扎带插进去,多出来的部分剪掉,然后上螺丝。屡试不爽

网友:
学习。滑丝是怎么造成的呢,如果先用长杆螺丝刀快拧,再用小螺丝刀紧固会不会好些。

网友:
480塑料里面不是都嵌了金属吗我好像就舵机那里是自攻螺丝吧有点忘了,滑了可以用大一号的螺丝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扎带插进去,多出来的部分剪掉,然后上螺丝。屡试不爽

学习了~

网友:
卫生纸搓成牙签粗细然后502滴上硬化以后塞到孔里上螺丝经常滑丝我感觉是手劲太大

网友:
洗衣粉加502秒变结构胶。

网友:
都n楼了,还没人知道金属铸工胶。这个胶里面有金属粒,不要塞满,孔边缘涂上,干了就可以攻丝进去。

网友C:
480同机,想问问这机的金鱼尾怎么解决?

网友:
尼龙扎带,用头上一段塞孔里,上螺丝,很方便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0同机,想问问这机的金鱼尾怎么解决?

尚未解决~   准备重新拆装,塑料机比较难搞,这个塑料比较软,不是混碳的~

楼主:
感谢ls 所有大佬的回复~

网友:
我每次都用502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