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放一晚上参数就重置了,怎么回事?懵了

楼主(2019-12-16):
昨晚调好的参数,今天通电飞机就没动静了,图传飞控的参数都变了,又重新比着说明书弄一遍才能飞的,问下这是什么情况?正常吗?难道每次玩之前都要这么折腾。。。。ldarc et85穿越机,新手好难控制,忽上忽下的,感觉比直机还难控

网友:
正常,一般飞控接触了泰坦星的能量块后会产生自我意识,它觉得你参数不符合它个性时会自动重置。在你睡着后他还会变形出去把妹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
丢配置参数,什么 飞控 哦!?
还是推荐 380元 能飞 40分钟的 大穿越机 。
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平稳升空、无需机架、超级便宜(附参数) ...23

网友A:
不正常吧,可以问下ldarc客服。ldarc et85 是标配4s电池,不太适合新手吧。穿越机高度不好控制,新手很难悬停,最好是飞起来,向前冲就不容易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吧,可以问下ldarc客服。ldarc et85 是标配4s电池,不太适合新手吧。穿越机高度不好控制,新手很难悬 ...

悬停还好,总共飞了也就一两分钟试试,还不熟悉,熟了就好了

网友:
你没保存设置吧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