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2-16):
飞k110好些天了。之前一直用六轴模式练悬停坏了手现在三轴模式重回新开始,发现真的如前辈们所说,三轴比六轴模式更稳附上视频一个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因为我总是感觉一旦给大舵量让飞机晃起来就很难再救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反应速度慢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3MTY0NjQ1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94a13ff005756ce3df3d7f0434f6395d2

网友A:
练悬停离地面高一点,这么低反射回来的气流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悬停离地面高一点,这么低反射回来的气流影响很大

嗯嗯好滴

网友B:
刚开始上手 遥杆要一点点的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上手 遥杆要一点点的打!

有时候要撞东西的时候就几乎打到一半了还得慢慢练。您飞直机的时候,如果飞机前后或者左右大幅度晃起来的时候,是怎样救回来的

网友C:
提前给舵,比如你判断飞机左右晃刚要往右有倾斜时立即打左平衡飞机,反之当你发现飞机有左侧倾斜的时候立即打右舵,手始终在微调状态,不是左一下右一下的,另外你悬停太低了,地面效应大影响飞机稳定,高一点,距离地面半米至一米之间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前给舵,比如你判断飞机左右晃刚要往右有倾斜时立即打左平衡飞机,反之当你发现飞机有左侧倾斜的时候立即 ...

受教了,谢谢您

网友C:
才发现原来你就是用手接飞机的家伙,多练模拟器,练好了再飞真机,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一定会付出代价,手破是小事儿,玩大鸡是要命的,祝飞行安全!有不懂的多问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原来你就是用手接飞机的家伙,多练模拟器,练好了再飞真机,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一定会付出代价,手破 ...

OK多谢提醒

网友:
飞机醉了,酒醒了酒好了!没有为什么,因为不熟练,慢慢来

网友:
用小舵量  飞行   X6控右上角引擎开关旁边的开关就是。

网友:
多练。4面过了 剧情会反转。你会觉得这飞机呆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