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龙豹2如何提升炮塔转速

楼主(2019-12-16):
如何提升炮塔转速,原装有点慢了

网友A:
没啥办法,可以尝试换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办法,可以尝试换个电机

网上购买了高速波箱,原装16秒/圈,购买了8秒/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购买了高速波箱,原装16秒/圈,购买了8秒/圈的

这么做其实并不好,速度速度快了齿轮可能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其实并不好,速度速度快了齿轮可能受不了

他这个好像是改了齿轮比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好像是改了齿轮比的那种

改齿比的除非是op金属件,只有两种,还不知道能不能和豹子匹配,可以看一下,个人觉得价格不是那么好,好像是220,紧接着就是换大圈,又是一笔

楼主:
我先买来试试,已经快到货了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旋转速度是不是原车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旋转速度是不是原车的比例。。。

更换后还是有点慢,群里模友推荐更换田宫四驱车原厂白皮电机,恒龙原厂电机普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旋转速度是不是原车的比例。。。

6.0主板的套机,旋转波箱已经优化过了,换高速波箱没有用,只有换电机一条路,或者改双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办法,可以尝试换个电机

铁子,能不能推荐一款电机,换了高速波箱速度还是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铁子,能不能推荐一款电机,换了高速波箱速度还是上不去,

怕把你坑了。你搜四驱车电机就好,要专门的那种。那玩意速度玩命快,但是齿轮很难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把你坑了。你搜四驱车电机就好,要专门的那种。那玩意速度玩命快,但是齿轮很难扛得住

听群里模友的,配了田宫四驱车原厂白皮电机,装上杠杠的

网友(2020-02-18):
改旋转波箱减掉两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