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穿越机从0开始系列第三篇】化骨龙FD445的BF调参,解锁问题,rssi等分享视频...

楼主(2019-12-17):
好多新人接收器在bf咋没反应呀?怎么不能解锁呀?解锁后电机一直加速咋回事儿呀?我来给大家分享下儿我知道的解决方案。
欢迎入QQ群364555465,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首先说下儿,解锁电机不转需要排查哪些问题:
1.电调协议要选对
2.油门阙值要高于油门最低位,油门最低位要低于1000
3.连接BF时不能解锁
4.解锁角度问题,飞机放水平
5.接收器通道设置要对

再说下解锁后电机一直加速咋回事儿:
前提是你装机调试完全正确。
如果你开了自稳模式,飞机没有上桨没有放水平,推一点油门电机就会加速使飞机改成水平,因为你没上桨飞机姿态无法改变,所以飞控会一直调节转速。

好了,下面开始BF调参图文教程,文章最后面附有配套视频。
记住先把桨卸下来,我只是演示所以没卸桨,这样非常危险!!!切记卸桨调试!!!
装好BF和驱动程序,把飞机水平向前放在水平桌面,用usb数据线连接飞机和电脑:

点击右上角连接:

点“校准加速度计”等待几秒,图示校准飞机朝向和你飞机摆放一致,绿箭头是机头。如果机头朝向不对可以点击“重置Z轴”:

打开接收器端口,接收器焊到RX1,BF对应就是UART1,如果你是F4V3飞控,F4V3飞控的RC端口就是RX6端口,对应BF里的UART6。
我把GPS焊到了RX3TX3, 所以打开BF的UART3。
这里RX是信号入口,TX是信号出口的意思。

电调协议根据你的电调要选对,目前大多是dshot600。
电机解锁怠速我习惯开启,因为空中做很多动作都需要0油门,0油门怠速转动会保持飞机姿态稳定,如果你不想解锁后转动那就把MOTOR_STOP勾上并且把右下角的AIRMODE关闭。

解锁角度设置180即为任意姿态都能解锁,如果飞机挂树上或者高空失控姿态不稳,都可以解锁尝试救机。
接收器协议根据你的接收器选择对,不对的话遥控和飞机不能通讯。

如果你装了GPS,灯带,需要OSD等,需要把对应选项打开,GPS设置在我另一篇GPS安装教程里有:

对于新人来说,默认PID就可以满足日常飞行了,进阶的话后面再做教程。

打开遥控和接收器对好频,在遥控上把通道映射,行程,方向设置对,注意油门最低位要低于阙值,否则无法解锁。
如果你的接收器支持RSSI,就把RSSI通道设置成你RSSI那个通道数即可

ARM是解锁的意思,找到你遥控的一个空闲拨杆,去拨动,当黄点落在黄条范围内,即为解锁,落在灰色范围内即为上锁。
ANGLE是自稳,HORIZON是半自稳,设置方法和ARM一样。拨杆黄点落到自稳模式黄条范围内,自稳生效,落到半自稳黄条内半自稳生效,没有在这两个模式生效区间即为AIR手动模式生效。
三个模式可以在空中进行切换,比如新手空中练习手动飞行,在半空可以切自稳降落。

如果你有BB响,设置方法同上:

电机测试页面用来检查你电机序号和转向是否正确,方法如下:先卸桨!!!勾选“了解风险”按照BF图示序号依次推滑块,检查对应的电机是否转动,转动方向是否和BF图示方向一致。
如果不一致起飞时会翻跟头。

开启左边你需要的OSD信息,图示中可以拖动OSD信息来改变在眼镜中显示的位置。
电压建议选择显示平均电压,飞到3.4伏即可降落,降落后电压会在3.7-3.8伏,也就是Li电池保存电压,不建议继续飞电压过低导致过放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损害。

如果装了LED灯,先拖动网格灯序号选中灯组,然后可以设置颜色,闪烁,跟随油门变化而变化等等。

开启右上角“专家模式”,失控保护一般默认都是失控即上锁电机,这个也是相对安全的失控保护设置。

如果你装了GPS,可以拿着电脑去户外调试,可以看到卫星数,定位成功后红色会变为绿色

新人这样调试就可以起飞啦!下面是视频讲解:

欢迎入QQ群364555465,解答小白问题一起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向蛋佬学习

网友B:
楼主我想问问,我目前啥也没有,啥也不懂,现在我该买些啥?

网友C:
电机不转还要检查一下电机螺丝是不是顶到了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转还要检查一下电机螺丝是不是顶到了漆包线

没错,顶到了的话,电机就短路废掉了,这也是新人极易出现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问问,我目前啥也没有,啥也不懂,现在我该买些啥?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里的视频讲解,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1745

网友:
学习了,挺详细的

网友B:
这两天细看了下,派了1500预算,但心里没底,不知道装出来的东西能不能上天,楼主能帮忙私发个清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细看了下,派了1500预算,但心里没底,不知道装出来的东西能不能上天,楼主能帮忙私发个清单么?

嗯,加你了

网友(2020-07-03):
谢谢楼主!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2021-01-25):
先记号下,回头来看看

网友D:
yang哥,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是一个有一年半经验的穿越机飞手,最近购买的某套机经常出现rate值恢复出厂设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此套机有时会在空中出现rssi变0并且飞机自己给油门的情况;至于遥控器与接收机,我均使用过多次,并无失控现象。

我有多次装机经验,可以保证调试,装机均经过多次检查,飞控与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均设置的油门最低。此飞机返厂后,售后表明飞机没有问题

请问您遇到过类似情况吗,多谢。请您私聊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yang哥,向您请教个问题:
我是一个有一年半经验的穿越机飞手,最近购买的某套机经常出现rate值恢复出厂设 ...

用的啥遥控接收?没遇到过rate自己恢复,如果确定装机设置没问题,我觉得可以换飞控试试。自己加油门的情况,你把bf里打开专家模式,把那里的failsafe改成停转坠落,再试试。

网友:
嗯 真好  收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