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是直接买眼镜还是买屏幕?

楼主(2019-12-17):
5年老爷机镇楼

订了一只室内小无刷练手,以后主要也在室内飞飞,是买屏幕好啊 还是眼镜好?以后还要想用在车上面,屏幕什么尺寸合适?眼镜要买哪款比较质量上乘?数字图传除外谢谢大家给一点意见

网友A:
屏幕没得选,问就是小飞手,眼镜入门skyzone02C,正好在出,要的话联系我呀

网友:
买 眼镜 身临其境 便宜就行啦。 380 元 ——即可 穿越飞行 40分钟 ——。
中秋节做机F4_Pro380元土御平稳升空、无需机架、超级便宜(附参数) ... 1 2 3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取决于你有钱没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还是取决于你有钱没钱

不考虑钱,眼镜伤眼不,两个透镜屏离眼睛那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钱,眼镜伤眼不,两个透镜屏离眼睛那么近

不会的,飞一次才看个几分钟,时间又不长

网友D:
眼镜呀,现在拿大疆8折,效果差别不是一般的大。为了顺利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钱,眼镜伤眼不,两个透镜屏离眼睛那么近

实测不伤,瞳距调好很舒服,买DJI现在8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屏幕没得选,问就是小飞手,眼镜入门skyzone02C,正好在出,要的话联系我呀

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价

9新,1400

网友:
beerotor二代,新手推荐,屏幕飞穿越不爽

楼主:
各位老司机  眼镜那些 型号 都是差不多的吗

网友F:
可以先买个二手的屏幕用一下,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我在室内用屏幕飞,室外用眼镜,室内用屏幕飞,头容易晕,因为空间小。如果不晕眼镜的话,那还是买眼镜效果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先买个二手的屏幕用一下,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我在室内用屏幕飞,室外用眼镜,室内用屏幕飞,头容 ...

谢谢建议

网友:
我有hdo,现在还是用屏,看喜好,屏幕可以看到外面的其他东西,眼镜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镜呀,现在拿大疆8折,效果差别不是一般的大。为了顺利入坑

关键大疆数字不能接收模拟呀!小小的室内机天空端带不起吧?

网友:
你们哪买大疆啊 8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大疆数字不能接收模拟呀!小小的室内机天空端带不起吧?

买个接收模块也可以改,看我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接收模块也可以改,看我发的贴子

厉害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