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J15测量显微镜改微型台钻记

楼主(2019-12-17):
因为经常改小比例模型,手头一直没有一台合适的桌面型的微型台钻,每次用铣床的铣夹头钻孔来回换钻头时太过繁琐,关注了老款的Z4002类地仪表钻,网上二手售价虚高,品相也没有合适的。曾经用普通的显微镜改过一台,795电机直驱,各种不好用,一直琢磨重新认真做一台靠谱的,苦于没碰到合适的架子未能如愿。近日以低价偶得一款老上海产的J15测量显微镜,看到一眼就欣喜若狂,简直就是为改台钻而生的
到手后琢磨了几天,规划好思路和步骤,开始动工,直至前几日基本完工,后续也就是回位的弹簧和主轴灯没有完工,后续慢慢补上!
先来段视频!

有部分照片拍摄于拆机后,这里就不补上了!

首先是建模各个需要的零件,方便加工!

思路是重新做主轴,保留原镜筒身上的燕尾和齿条机构,主轴是JTO的,10MM杆径,JTO 0.3MM-4MM钻夹头,主轴套用了4颗轴承,1个颗角接触,中间2个滚珠,尾端法兰!

6MM铝合金板做了电机座,4MM不锈钢做了台面放在原来分度盘上,动力是795电机,1:2的同步轮减速!

加工手轮压杆,12MM铜珠弄上还有点感觉的

电机罩啥的建模后PLA打印出来,装好开关,电源插头,24V 15A台达开关电源!

基本就完成了!

有关材料加工费用:
显微镜本体是属于低价偶得价格没有参考意义,闲鱼售价约在600左右,JTO主轴30元,JTO钻头20元,同步带,同步轮,电机约60元,轴承大概50元左右,主轴套外加工约300元,铝合金电机座和不锈钢台面外加工约70多元,各类开关插座线材,PlA打印等辅料常备件,没法计算价格!
制作时间比较短,欢迎各位大神批评指正!
谢谢,Airwolf  2019年12月

网友A:
发帖辛苦!
零件很漂亮,装配在一起缺了点美感,那个3D打印的零件降低了档次,填漆的那几个字让我想起了我的书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辛苦!
零件很漂亮,装配在一起缺了点美感,那个3D打印的零件降低了档次,填漆的那几个字让我想起了我 ...

PLA打印件确实是不中看,我自己也觉得这里是败笔回头看看有没有可能用薄铜板做个耐看点的罩

网友:
改的真不错,这个是读数显微镜吧,我也有一个,以前改过显微镜小台钻,后来发现用起来进给不方便,

网友:
从美学出发不锈钢台面最好不覆盖分度盘应该镶嵌到分度盘的空心里面。

网友:
JT0 有能最大夹6毫米的夹头。
自己做东西就是图个乐呵, 图个自己喜欢。
其实成本比买现成的都不见得便宜,前几天我去商场看到20多公斤级的台钻才350元, 哎。 可惜个头太大,家里也不好摆放。
我也做了一个显微镜台钻, 算下来物料成本300块了, 零件还都是自己的雕刻机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LA打印件确实是不中看,我自己也觉得这里是败笔回头看看有没有可能用薄铜板做个耐看点的罩

经鉴定 确属 微型 台钻 。担忧 显微镜 比较 贵 啊 。。

网友B:
去年,因要做一些微型雾化喷头做试验,需钻0.2的孔,曾打过显微镜座的主意,结果到手一看,太轻了,后来买了一台微型台钻,不行,振动太大,本想D一台,但时间紧迫,只能买现成的高速微型主轴、微型滚珠滑块,齿条齿轮、微型XY燕尾滑台等,加在微型台钻上组合,将立柱换实芯的光轴的,铣了一块铝做主轴总成,加起来大概25公斤,结果,0.2mm的孔还是不行,钻头易断,0.3 mm以上可以。
总结,微型台钻重量不能“微”,否则是钻不了“微”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因要做一些微型雾化喷头做试验,需钻0.2的孔,曾打过显微镜座的主意,结果到手一看,太轻了,后来买 ...

0.2的孔,要多少转速,我用无刷牙机夹0.2-0.3的钻头,转速8万转,打孔没问题,慢了容易断

网友:
白瞎了收原配镜筒

网友:
0.1mm不好玩的

网友:
好手艺打孔速度这么快也是个小强,学习了,

网友:
700多了。感觉不如买成品

网友:
小飞机群路过哈

网友:
改的很不错,显微镜自带x轴和r轴,加工零件方便了不少。看样子工作台面还能上下调整对吧?

网友:
看到狼大的微型高精度台钻面世必须点赞!这种精益求精的改制态度已经超出了成本核算范畴。诞生的作品满足自己的心愿和心情愉悦,值得收藏!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因要做一些微型雾化喷头做试验,需钻0.2的孔,曾打过显微镜座的主意,结果到手一看,太轻了,后来买 ...

这个0.2mm的孔怕要上好点的CNC才行了。
而且要4-6W转的主轴。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要注意铜齿条会磨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0.2mm的孔怕要上好点的CNC才行了。
而且要4-6W转的主轴。

你说得对,钻微孔几万转是要的,孔不多的话,手钻比CNC更好,因为手能感知钻头阻力的大小,微台钻下压手柄弹力要适当,Z轴滑块要滑动、间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