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模型100比例056a制作进行时。

楼主(2019-12-17):
最近入手了方舟模型的新品,1/100比例056a,此贴记录制作过程

楼主:
包装箱很大。船看起来并不小。底下为全家福。船体和舰桥等零件为光敏打印,甲板是abs雕刻的。一张b5大小的蚀刻片

楼主:
零件图。四包光敏打印的零件。零件精细程度很高。船体也很好。

楼主:
舵和螺旋桨部分也是打印的,虽然打印的桨很漂亮,但是为了耐用,还是换成金属的吧,桨直径26mm。

楼主:
水贴纸在方舟模型的产品中算多的了。舷号给了全部数字自己组,好评一个。不过打印的船体因为材质问题很脆,我在装轴的过程中工具撞到船体就撞碎了,所以决定,为了补充强度,内部刷环氧树脂和贴一层玻璃纤维布。

楼主:
因为我并不是第一个做这个船的人,已经有人在我前面制作了。所以配重的位置都是可以参考的。我先装了配重,然后全船内部刷环氧树脂和玻璃布。

楼主:
电机是模型自带的,电机座是直接打印在船体里的,位置很好。双380电机驱动。因为个人非常不喜欢硬连的联轴器,所以换了两个弹簧联轴器。船原来设计有17g舵机的舵机位置。我个人换成了36g舵机,并改了舵机位置。

楼主:
放在水盆里试试。旁边是同比例的093核潜艇。

楼主:
电装部分。用了一个新雨160a电调,感觉够用了。

楼主:
喷船底红。因为船底红会咬漆,所以喷的时候其余部分也得遮盖。

网友:
3D打印确实大大的节省了开模的费用,能够使价格下来,但是3D打印有个固有缺陷就是热稳定性不好,遇电机满负荷长时间工作大量发热,那么电机座有变形风险,严重者甚至会影响到结合部的船壳变形。

楼主:
今晚上的进度,进度还是很快的,组合度也不错。

楼主:
检修口这儿设计有点问题,设计是烟囱和近防DaoDan甲板以及烟囱甲板一体式的拿下来,但是实际上因为一个爬梯的原因,烟囱甲板是拿不下来的。

楼主:
昨天的进度,喷了甲板色

网友:
在哪儿买的呢

楼主:
昨天组了舰桥

网友:
方舟推出的此款舰摸非常好,家中摆放、外出放船尺寸都合适。另外,模型的前甲板及其舷墙护板——特别是那些加强筋,都设计打印好,(还有后甲板面)这对安装者是个极大的方便,(本人十几年前买过方舟的1:100的170舰——前甲板蚀刻件的加强筋太难做了,至今烂尾)再有,此舰门的蚀刻件是立体的、主舰桥顶边也体现出来了,舰桥舷墙上的若干微小的接线盒等也体现出来了,非常棒!方舟的产品终于从大多数用户的角度去设计、生产了。反映出服务有了巨大提升,可喜可贺。待我的欧版1:100的护卫舰——曾是056的设计标杆。做好可以切磋一下下 感谢方舟为广大舰摸爱好者提供了一款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