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B巨妖传动箱保养

楼主(2019-12-17):
各位大神,小弟想问一下巨妖传动箱怎么保养,一般多久保养一次,怎么才能辨别该保养了,保养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A:
我觉得罐满润滑脂几乎不需要保养。完全密封的环境磨损忽略不计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市区工况全合成机油一万公里一次
个人认为前两百个起落之后最好换一次油,新的金属部件磨合之后会产生一些金属屑,换掉之后能延年益寿

网友: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罐满润滑脂几乎不需要保养。完全密封的环境磨损忽略不计

我也这样认为。
封闭的齿轮箱,只要没扫齿,就不需要保养。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很对,当初看到这个全密封的设计就觉得,它的目的应该是终生免维护,就跟手动档的变速箱一样一样的。

网友:
5年10万公里内去4S店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认为。
封闭的齿轮箱,只要没扫齿,就不需要保养。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C:
这结构 炸鸡没有及时切熄火岂不是齿轮箱干报废?

网友:
参考下齿轮使用的时间。。。大概50-60小时就需要首保,主要是重新更换油脂 原本磨合不好磨出来很多碎屑 清理了以后重新上油。。大概可以。不炸鸡终身免维护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 炸鸡没有及时切熄火岂不是齿轮箱干报废?

不担心,因为一级传动是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担心,因为一级传动是皮带

对,有皮带连着,炸鸡也是皮带扫齿或断裂,齿轮箱应该没事儿。

网友:
我的巨妖在300起落左右才打开齿轮箱维护,打开后一股糊味,油已经变质为黄褐色,因为原厂打的润滑脂含有水分,会导致齿轮生锈,我前几天还建议群里面新买的巨妖打开齿轮箱,一是烘干水分(温度不能太高,因为固定主轴螺丝是打了胶的,高温会使螺丝胶失效),二是去除多余的润滑脂,原厂的润滑脂太多,新机装好飞行几个起落后会溢出,我贴不了图片,含锈的润滑脂我觉得应该会减少轴承寿命,另外700级飞机所有部位我都认为应该勤检查,不存在什么免维护,我的巨妖前几天全机重拆检查时发现了尾皮带轮,相位臂螺丝松动,第三轴承座虚位过大,我估计最多再飞100起落就要炸鸡,现在想想也是后怕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 炸鸡没有及时切熄火岂不是齿轮箱干报废?

皮带可以卸力

网友:
飞机都是不炸不保养的啦

网友:
这种封闭结构200起落应该要换油脂,不然会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