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星6050废物利用

楼主(2019-12-18):
一个很老的老爷机,澄星6050,手头上有伟力K124主板,无刷主电机,主电调。
寻思着改MCPX老是掉频,还不如把伟力K124的设备移过来算了。舵机以前买的适用地平线接口,现在要换线,换线的接口是从龙辉买的,改着很方便,线序一样,但是装到伟力主板的接口上是反的。首先把伟力K124的主板用胶水沾到澄星6050机架的主架支架上,我用的707胶水,比502好一些。
全部改好后如下图:

已经试飞,比以前的澄星6050的主板好飞太多。后来我又想把亚拓150X的三合一主板,和亚拓150X的主电机、尾电机装到澄星6050机架上玩玩。看能正常吧,电调不热保护。

网友:
前排点赞支持动手

楼主:
一起学习玩玩,谢谢访问。

网友A(2020-02-18):
能帮忙修修我的澄星6050飞机不?我不懂英文,就连设置都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修修我的澄星6050飞机不?我不懂英文,就连设置都成问题。

你寄过来,我都调好了,再在线教你调试,教会你了,在给你寄回去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寄过来,我都调好了,再在线教你调试,教会你了,在给你寄回去就行了。

你还不是把我手上那2台打包收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是把我手上那2台打包收了呢

澄星6050的主板不是特别适合改无刷,它的性能我已经放弃了,我转投伟力和地平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澄星6050的主板不是特别适合改无刷,它的性能我已经放弃了,我转投伟力和地平线了。

你打算多少收??还有剩余的2块主板,合其他配件,或者你估计个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多少收??还有剩余的2块主板,合其他配件,或者你估计个价值

不收  现在只想收Ncps或Mcps玩

网友A(2020-03-22):
那你改造的这些机器中到底什么主板电子设备挂到澄星6050飞机上最合适??最有前途?你在哪所城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改造的这些机器中到底什么主板电子设备挂到澄星6050飞机上最合适??最有前途?你在哪所城市?

就伟力K110主板可以,但是所有舵机都要换,也太麻烦,放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