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这靠谱吗

楼主(2019-12-18):
套材,  龙骨尺寸好象不太对头,贴好船壳之后整根龙骨都是露出来的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船。

网友:
是纳克索斯渔船吧,这个套材有点粗糙喃,后面轴系预装口没留出来

网友:
如果是这条船,龙骨的确是露出来的,但是没你图上那么多。

网友:
根据你蒙皮的厚度,你可以把龙骨打磨下,留到合适的尺寸即可

网友:
有龙骨突出挺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