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电磁舵机问题请教模友

楼主(2019-12-18):
帮朋友请教模友几个问题
问题1:10毫米外径6毫米内径。4毫米厚的线圈。配外径3毫米厚度5毫米的磁铁。做出的电磁舵有多大的扭力?
问题2:这个规格的线圈的电感和电阻值大小是不是电磁舵机的扭力成正比?
问题3:电磁舵的扭力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1,3电磁舵的扭力极小,如果你的飞机感觉需要计算扭力,那么电磁舵的扭力肯定不够
2,电压和线圈重量一定的情况下,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电磁舵的扭力极小,如果你的飞机感觉需要计算扭力,那么电磁舵的扭力肯定不够
2,电压和线圈重量一定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2020-11-03):
引用 网友A:
1,3电磁舵的扭力极小,如果你的飞机感觉需要计算扭力,那么电磁舵的扭力肯定不够
2,电压和线圈重量一定 ...

不应该成正比的吗?通电导线电流越大磁性越大吗?匝数越多磁性越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成正比的吗?通电导线电流越大磁性越大吗?匝数越多磁性越强吗?

线圈越多,线就会越细越长,电流小。线圈越少,线越粗越短,电流大。都是按平方来的,所以圈数越多劲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圈越多,线就会越细越长,电流小。线圈越少,线越粗越短,电流大。都是按平方来的,所以圈数越多劲越小 ...

我的理解是。电机t数多转速就慢,扭矩力就大。这不应该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电机t数多转速就慢,扭矩力就大。这不应该一样的吗?

一样线重的情况下,其实是粗线少圈的电机扭矩更大,只不过细线多圈的电机带载不容易发热,更适用于大扭矩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线重的情况下,其实是粗线少圈的电机扭矩更大,只不过细线多圈的电机带载不容易发热,更适用于大扭矩 ...

一样的线重细线圈数多。理论上扭矩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线重的情况下,其实是粗线少圈的电机扭矩更大,只不过细线多圈的电机带载不容易发热,更适用于大扭矩 ...

粗线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