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之特色小船再次试航视频

楼主(2019-12-18):
初步实现直接水冷,防水性能,抗风浪,低功耗,实用性的试验目标。船速、船姿未达预期(受限于舷外一体化动力系统的结构因素—出轴俯角与船的迎角阻力的矛盾,水浆也没适配的)。

楼主:
这个小船只能约70%油门,全油的话,容泡严重而致船速不能有效加速,且耗电。

网友A:
多大?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什么配置?

这个尺寸是368   - 120 - 70(mm),双180电机(型号不知道),用了某玩具厂的接受+电调一体化电子板和7.4V锂电池、2000mA,(网上只查了电子板上MOS管的耐压25V,60A,)称重约0.66公斤。我做这个小船是为尝试新鲜模式。求的是“四季候”  (夏天减小烧电机的概率,因为电机直接水冷;冬季能够抗风浪,因为船体是三分之二的浮水材料,船舱是为放二节18650锂电,一体化外置动力系统本身也是半浮性的,重量分配的关系,也就不大会翻身).概括的讲,是为“生存期”长一点,少维修,四季都可“溜溜船”。况且,工序相对简单,投入少一点。解闷消遣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是368   - 120 - 70(mm),双180电机(型号不知道),用了某玩具厂的接受+电调一体化电子板和7.4V锂 ...

楼主:
抱歉,纠个错-是用了380电机(不是180,若是用390或许是更强力些。当然,这种PVC尺寸也适用2212无刷的)。我这新模式思路启于主要是考虑小型船模的船舱空间不足,散热条件、手段欠缺。以前做过好几个小船,然而一到气温高的季节,就难免会发生烧电机,除非玩一会就歇搁(那总觉不爽的)。创建了这个船是新开端,已经构思了解决出轴俯角不够,螺旋浆吃水不足的矛盾之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是368   - 120 - 70(mm),双180电机(型号不知道),用了某玩具厂的接受+电调一体化电子板和7.4V锂 ...

我觉得你应该拥有一台3D打印机,那样就能发挥你全部的思维和创造力,就像我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3D打印系列的制作,不用到处去找合适的材料、粗糙的加工,3D打印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拥有一台3D打印机,那样就能发挥你全部的思维和创造力,就像我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

你的建议绝对是中肯的!谢谢🙏!3D打印是个好东西,“随心所欲”。我确欣赏你们能掌握、运用这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实我也是凭着一点兴趣,一点儿好奇而去自制船模的,并没真正想痴心投入下去的。可能自己的英语底子太差,电脑制图、制模软件学习也感有难度,怕一时兴起买来3D打印机后,以后会闲置、吃灰的。所以暂不考虑了。(毕竟对我,做船玩是打发无聊的消遣方式,不是作为份“事业”去对待的。家人也嫌我弄乱居室环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绝对是中肯的!谢谢🙏!3D打印是个好东西,“随心所欲”。我确欣赏你们能掌握、运用这现 ...

3D打印并不局限于做模型玩玩,它可以应用到生活中,创新、修复、制作等等中无处不在,至于学会制图和应用也并不是那么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个视频教程,照着边学边做边积累经验就慢慢OK了,我也是自学的,绘图、制作一般的模型没什么难度,特别是家里修复一些买不到的损坏器件非常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并不局限于做模型玩玩,它可以应用到生活中,创新、修复、制作等等中无处不在,至于学会制图和应用 ...

嗯,3D打印是有不少用途。

网友:
好玩儿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