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 油门通道设置

楼主(2019-12-18):
vbar neo的ESC通道是可以接管电调设置的,如果还想用电调来设置定速而不用陀螺来控制的话,可以将电调的油门线接到neo的AUX3上,然后在软件中设置相应的通道即可。
此方法适合FUTABA以外的遥控器,FUTABA的可以直接接到接收的油门通道上,好像是3通道。

官方解说,大致意思就只有AUX3通道可以接管油门(外置定速)

DX8的控上开关设置

拔下ESC上的电调控制线

插到NEO的AUX3通道上

DX8软件上通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neo 最坑的就是,居然不支持spektrum 的srxl单线协议
之前用mini vbar测试了下,srxl接到RXC上,软件 ...

能用卫星也好。。能用单线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neo 最坑的就是,居然不支持spektrum 的srxl单线协议
之前用mini vbar测试了下,srxl接到RXC上,软件 ...

小卫星可以用的呀

网友(2022-09-25):
srxl协议更坑爹,支持的接收机不多,而且据microbeasts说,地平线的srxl协议有先天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