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BF软件检测不到我的飞控

楼主(2019-12-18):
驱动安装都成功了。就这样!!!

网友:
用zadig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有些飞控要插电才能调参

网友:
换个u口,换根数据线,机器重启,飞控加电…都试试吧

网友:
换个数据线,你这可能是充电线

网友:
还有换USB2.0,都试试

网友:
驱动没装完吧。

网友:
换win10系统

网友:
换台电脑,换架飞机,换个时间。都试试吧
我是换了数据线就连上的

网友:
用驱动人生监测一下外设驱动,没有驱动直接打上 我的就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