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吃虫子切断刀架的制作

楼主(2019-12-18):
小鸟吃虫子切断刀架的制作

网友:
结构少见,有什么优点?

网友:
鹅颈式抗震

网友A:
这玩意放上刀架,只能上一个螺丝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刀夹真的有创意

网友:
看了一会,不明觉厉
这个算是个刀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放上刀架,只能上一个螺丝吧

侧面加固定块

楼主:
这不是搞震,这就是要让它震,但是也不能震太狠,一般在螺纹刀和切断刀上使用,能切出厚度平均的切屑厚度,防止扎刀

网友B:
挺牛的,但是是否有必要这样二次抗震,个人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牛的,但是是否有必要这样二次抗震,个人陋见

这种刀架在百度上和X宝上确实找不到它的影子,但毛子很喜欢制作这种刀架,毛子也通过和普通刀架进行了对比试切测试,好像还确实有优点。并且以前的老车工都知道有这种刀架。但我的夹紧结构和他们的不同,因为我使用了线切割,发挥了线切割加工的特点。下面这张图就是毛子们制作的类型

网友:
这个结构对高低频振动的减振效果,应该比一般的切刀好。

网友(2020-08-12):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