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3GX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19):
    现在正在研究调试3GX,开机重置后十字盘等内容调整完毕,开机通电后,自检正常通过,但是拨动螺距(最小最大拨动),发现十字盘不是水平上下移动,只有在0螺距的位置才是水平,其他位置十字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便宜
    上周强行试飞,飞机明显右倾,且抖动剧烈, 后来强行离地悬停后却很稳。
    求解答 :是不是3GX有强制的螺距补偿,在软件里面设置过最小螺距补偿  但是没有用。
             还是像网上说的软件有BUG    辛苦各位予以解答

网友A:
你应该先确认下十字盘的连杆和舵机尽量垂直且长度基本一致 然后在0度位置调节三舵机的舵臂尽可能水平 抖动剧烈可能是你的飞机振动太大

网友B:
校准舵机中立点时,遥控好像要设置为H1模式。校准完了,遥控要改为120°斜盘模式。

网友C:
我一个3GX也不会设置。用遥控器设置还是电脑连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确认下十字盘的连杆和舵机尽量垂直且长度基本一致 然后在0度位置调节三舵机的舵臂尽可能水平 抖动 ...

k8   GPRO 我都调过基本设置还是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舵机中立点时,遥控好像要设置为H1模式。校准完了,遥控要改为120°斜盘模式。

我一直都是用的120模式调的    如果用H1一个通道只控制一个舵机把   还有在3GX开机的时候需要0螺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3GX也不会设置。用遥控器设置还是电脑连接软件?

其实设置很简单  直接那说明书要求在3GX上就能简单设置完成   各种灵敏度都是在3GX上设置   锁尾也很舒服  就是通电后螺距不是水平让我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舵机中立点时,遥控好像要设置为H1模式。校准完了,遥控要改为120°斜盘模式。

我直接把舵机连到接受上用的120模式 控制螺距都是正常的    就是接3GX之后 才不正常

网友D:
控上必须用H1模式。3GX在控上要关闭所有的混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上必须用H1模式。3GX在控上要关闭所有的混控功能。

好吧  我回去试试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舵机连到接受上用的120模式 控制螺距都是正常的    就是接3GX之后 才不正常

新建一个模型,陀螺仪初始化再试一试。或者是太冷了,用热吹风加热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模型,陀螺仪初始化再试一试。或者是太冷了,用热吹风加热下试一试?

还真是 每次重置后都正常  然后重启在通电 就又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设置很简单  直接那说明书要求在3GX上就能简单设置完成   各种灵敏度都是在3GX上设置   锁尾也很舒服 ...

我那个是黑红器色的,gpro,带接收机那种,有俩天线,没找到飞机上的接收机。判断是二合一的。问别人说过时了,用8。我考虑怎么也是个正版吧!就是不会弄。有个神控也不会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是黑红器色的,gpro,带接收机那种,有俩天线,没找到飞机上的接收机。判断是二合一的。问别人说过 ...

那款还真是老   没用过  k8   GPRO  都调过 容易的很   这3GX是各种问题不断呀   我现在考虑收个MB了
600炸一下受不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款还真是老   没用过  k8   GPRO  都调过 容易的很   这3GX是各种问题不断呀   我现在考虑收个MB了
60 ...

老mb陀螺仪300大元,我有一个。我是飞不出来区别的。让技术和装备同步升级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舵机连到接受上用的120模式 控制螺距都是正常的    就是接3GX之后 才不正常

自检过后的状态才算数。我的k8有时设好,再上软件又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mb陀螺仪300大元,我有一个。我是飞不出来区别的。让技术和装备同步升级吧

我现在就是悬停水平  只能飞出来锁尾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检过后的状态才算数。我的k8有时设好,再上软件又不一样了。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