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raupner mz24 控升级PRO的问题

楼主(2019-12-19):
最近在研究将MZ24固件升级到 MZ24 PRO 固件都在官网上下载好了   但是刷机的时候提示号什么的错误  我原来的显示6005200    新下的固件是6007200 请问有大神升级过   请不吝惜赐教

网友A:
现在刷成砖了连售后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刷成砖了连售后都没有

升级软件里面不是有一项紧急修复的选项   没试试么

网友B:
普通mz24,刷不成pro,自己没法升级,我的是发回成家升级的。现在貌似我也没着落了

网友C:
这是个没有售后的控,就不要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mz24,刷不成pro,自己没法升级,我的是发回成家升级的。现在貌似我也没着落了

好吧  实在是觉149不值   就是换了个图标  多了个音频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没有售后的控,就不要搞了吧。

谢指点   那我就不鼓捣了 就用着普通版  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