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内阻

楼主(2019-12-19):
2017年末买的华牌22.2V  3300,3.85储存,放了年把,中间飞过几次,现在有一片内阻到7mΩ了,怎样才能救回来啊??

网友A:
反复充电放电会有所改善

网友:
不行了,拿来飞固。花牌没红帽好。

网友B:
天气冷,内阻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冷,内阻要高一点。

其他5节电芯都是4多,另一块也是全部4mΩ多

网友:
内阻变大电池就可以退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充电放电会有所改善

这是唯一的方法吗?

网友C:
这个时候要看放电后电压是否一致,以及放电容量。不能单一而论。如果放电后电压基本一致、容量也没大变,你纠结这几毫欧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要看放电后电压是否一致,以及放电容量。不能单一而论。如果放电后电压基本一致、容量也没大变,你 ...

大电流放电后,电压不一致,内阻大的那个下降最厉害,有差不多80mV压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复充电放电会有所改善

电池越用内阻只会越大,我还没见过越用越好的

网友:
本来就是消耗品,用多了肯定会衰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放电后,电压不一致,内阻大的那个下降最厉害,有差不多80mV压差。

还不算大。是我就继续用,只是要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越用内阻只会越大,我还没见过越用越好的

闲置久了内阻会增大,充放电是会激活的,你说的是另一个问题:总体性能越来越下降。

网友E:
无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法修复

好吧~_~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流放电后,电压不一致,内阻大的那个下降最厉害,有差不多80mV压差。

已经老化了。。不能在用了。在用会炸要的

网友:
还能用,但要恢复原来那样不可能

网友(2020-03-16):
电池的性能是越来越差的,这是不可逆的化学物理现象。被一些充电器忽悠介绍说充电器能修复坏电池。好的充电器可以让电池不在继续恶化。充分利用电池的性能。这跟降低内阻修好坏掉的电池是不同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