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鹰眼锐视可以输出视频到大疆Fpv眼镜吗

楼主(2019-12-19):
要怎么接线?哪个是输出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淘宝买一个3.5mm转莲花输出的端子,我就准备这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淘宝买一个3.5mm转莲花输出的端子,我就准备这么办。

哪根线是输出视频呢

网友B:
4节3.5插头黑色地,黄色信号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我小飞手都可以,4楼正解,需要自己做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小飞手都可以,4楼正解,需要自己做根线。

必须要自己做线吗,买根红黄白av线不能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3.5插头黑色地,黄色信号

这种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可以直接用吗

鹰眼那边又不是3.5插口怎么用?我也没用过鹰眼旗舰,不知道有没有输出,我试过小飞手

网友D:
哪位大佬知道鹰眼锐视上的接口排序啊,它自带的线不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知道鹰眼锐视上的接口排序啊,它自带的线不见了

鹰眼群里有的

网友:
可以,黄线输出

楼主:
刚试了下,并没有用

网友:
黑線才是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鹰眼群里有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鹰眼群里有的

方便告知下群号吗?谢谢

网友F:
看图...........最上是输出第二针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最上是输出第二针是地

感谢,马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并没有用

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