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解决方案

楼主(2019-12-19):
        本贴资料来源于广大模友,在这里一并感谢!

        本人简单整合一下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个人观点!

        由于楼主水平及时间所限,帖子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大佬批评指正。

        绪论:玩直升机,总会有金鱼尾,不要慌,这是正常的,正常情况下每台机都要磨合一两个月才能不抖,金鱼尾常见原因及解决方案如下:

1,原因:定速油门过低造成尾桨转速不够或电调定速不稳定影响尾桨的反扭力(有模友表示好盈V4之前的老电调有这个问题)。

解决方案:提高定速、换高端电调。

2,原因:尾变距不顺滑(这个内容比较多,常见的有:尾拉杆卡箍过紧或位置不合适、蟹爪球头扣过紧、尾桨夹内的推力轴承卡涩或装反、推力轴承和轴承之间的垫片安装不到位...)。

解决方案:从尾拉杆开始到尾旋翼总成(所有尾舵机控制做动作的结构)一一检查,确保零件功能正常、顺滑。

3,原因:尾桨过短、齿比不合适造成尾桨转速不够。

解决方案:各个机型都有建议的尾旋翼直径、齿比,根据机型选择最合适的。

4,原因:尾舵舵臂球头孔位不合适(由于力矩是一定的,球头扣离舵机输出齿远拉杆速度快但扭力低,反之亦然)。在扭力和速度之间需要平衡。

解决方案:多试几个孔位寻找一个最佳孔位。

5,原因:陀螺感度问题(K8默认感度悬停是不会抖得,一般是机械问题)

解决方案:降低感度、降低一下I值试验。

6,原因:尾舵机太Low

解决方案:“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换大舵机、更高端的舵机(买贵的)。

如果你全部排除一遍依然无法找到问题所在,建议放下飞机,出去玩2天。回来后把飞机后半部分拆掉,重新组装。很可能就好了!

不要把思想长时间卡在同一个问题里,一定要出去玩2天再回来继续搞。

楼主:
如果实在搞不定的话,我在咸鱼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实在搞不定的话,我在咸鱼等你。

牛逼666

网友:
很好的总结,值得借鉴,好东西。如果实在搞不定,我也去咸鱼溜达捡漏啦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金鱼尾先排除机械问题
然后就是感度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低级问题了

然后就是看看尾舵机,因为尾舵机基本不再中位上工作,始终都是较劲,所以寿命短可以理解
所以疑难杂症基本都在舵机上
1,力量不够,杠杆原理调整一下舵机臂。舵机行程更长,力量大,动作也更细
2,拉杆固定,有一些拉杆强度不好,舵机推尾旋翼的时候,拉杆会变形
3,尾旋翼过大,物极必反,尾管过长,和尾旋翼过大,或者过大的主旋翼,都会对飞机传动和控制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坚持出厂的配置,虽然不是最佳的设置,但是肯定不是最极端的配置,会飞飞机的造出来的飞机,不一定耐用,会设计的,造出来的飞机不一定好飞。
所以市面上的飞机,存在即是合理,肯定都是有取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金鱼尾根本原因在于尾桨螺距变化跟不上或者滞后严重。第三点不容易导致金鱼尾,但是在急提螺距时尾巴 ...

同意,尾桨直径更多影响憋螺距甩尾,影响金鱼尾概率很小

网友B:
兔子480,金鱼尾严重,重新装了尾桨夹推力轴承,尾巴摆的幅度小点。i值降低15,尾巴晃得慢,不知道后面怎么解决?

网友:
学习一下,好好调我的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480,金鱼尾严重,重新装了尾桨夹推力轴承,尾巴摆的幅度小点。i值降低15,尾巴晃得慢,不知道后面怎么 ...

这个机我不要熟悉,希望其他模友解答

网友C:
引致金魚尾的原因很多,轉速是主要原因,電壓不足或不穩,其次是中位設定,尾槳尺寸,反鈕力補償,陀螺儀輸出敏感度等等都是導致金魚尾的情況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致金魚尾的原因很多,轉速是主要原因,電壓不足或不穩,其次是中位設定,尾槳尺寸,反鈕力補償,陀螺儀輸 ...

学习了

网友:
我用大疆的悟空H都有这现象。。后来发现是大齿和尾桨的连接处断了齿。。那效果。。摆的真烦人。。飞控都放闲鱼了。机子也出掉了。。换大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