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金脑陀螺仪,用过的来说说

楼主(2019-12-19):
这陀螺手感咋样,用过的说说

网友:
会玩K8就很好,不会玩神经元也没用

网友:
有一键救机

网友A:
东西不错 但是主板有不可避免的致命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 但是主板有不可避免的致命伤

前后买过7个金脑,除了有一个我自己拆开瞎折腾焊解耦模块,把焊盘焊掉了之外,没遇到过焊点开裂的情况。

网友:
用了3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B:
买了7个, 一个mic o2上用,一个蓝牙版360上用,5个标准版1个x3,2个480,1个380,剩下一个备用;

谁用谁知道,锁尾,3d性能非常好;可调参数也多;

网友:
用过两个各方面都不错1200自带救机性价比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7个, 一个mic o2上用,一个蓝牙版360上用,5个标准版1个x3,2个480,1个380,剩下一个备用;

谁用 ...

救机模式几种?扣过来飞,可以恢复悬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救机模式几种?扣过来飞,可以恢复悬停吗?

能自平 自动给螺距 但不能翻过来  很少用。

网友:
还是建议mb,5种救机,符合各阶段练习需求,闲置拆机加升级费用15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救机模式几种?扣过来飞,可以恢复悬停吗?

救机就用倒飞翻正这种模式,MB虽然可以有倒飞不翻正模式但是对于新手开了救机一样会炸,因为不翻正可能对头,可能对尾,到时候救机一解除,螺距还是负的,直接全油门日地球。所以救机别看模式比较多,最实用的就是反正给正螺距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救机就用倒飞翻正这种模式,MB虽然可以有倒飞不翻正模式但是对于新手开了救机一样会炸,因为不翻正可能对 ...

当然,不同阶段,需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