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升级一下我的RC4GS。

楼主(2019-12-19):
上周闲鱼收了一台RC4GS,替换我伟力垃圾控。
搜索资料过程中看到本坛坛友有尝试将RC4GS刷RC6GS的固件,成功改造的,我看了我的遥控,哈哈有预留的5、6通道孔,那么大概率我的也可以改,先刷了固件发现没问题,于是淘宝买来钮子开关和插针。改造起来。

首先上个刷完固件的效果图⬇

加开关也很简单,只需要拆开手轮位置的三个螺丝,就能取下手轮了,取下手轮就只有一条排线连接,拔掉排线就能完全取下来了⬇

然后手轮上还有四颗螺丝,拆掉分离开,可以看到已经留有5、6通道接线针孔了↓

于是开启淘宝,搜索单排铜针2mm间距,和扭子开关,还有排线(孔距2mm)。找到宝贝,拍下等收货,第一次买的三段开关体积太大了,需要阔孔才能装,我放弃了,又重新买了小一号的开关
下图是焊接好插接针的样子,焊工不行,费了挺大劲才焊好。

两种开关,小号的虽然尺寸合适,但是手感很差,不过也能用,就用上了↓

装到预留孔里,正好合适↓

然后就是接线了,接线倒是很容易↓

扣上盖子看看,悲剧了……开关脚太长超出外壳,会顶到枪控的外壳侧面,这里应该也预留个孔就好了

我的解决办法简单、粗暴。把针脚掰弯就好了嘛~~↓

然后插上排线,拧紧螺丝。OK大功告成。十几块钱升级成RC6GS成功。插上舵机试了试5、6通道。完美运行~~

我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RC4GS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我手里这个,另一个外壳跟RC4G一样,是没有5、6通道预留孔的,我看了拆机也是没有预留5、6通道的插针孔的,那个估计就是不能改了。
好了,反正感觉赚了一个亿。哈哈哈哈哈。

网友:
自己动手才是业余玩家的精髓。

网友A:
还有这种好事?哪里刷6通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好事?哪里刷6通固件?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latesfirmware4gs6gs.html

乐迪官网啊。我问售后说,只要刷了不白屏不死机就是能刷。要是刷了白屏或者死机,就再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latesfirmware4gs6gs.html

乐迪官网啊。我问售后说,只要刷了不白 ...

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A:
我的RC4GS是2017年双11买的,回家一看,属于没有预留接口的那种版本,没法改造哦

网友B:
我买的三段开关大,你这种小的开关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遥控器扩孔,很费劲,还好整体装好后看不出来扩孔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RC4GS是2017年双11买的,回家一看,属于没有预留接口的那种版本,没法改造哦

闲鱼出掉,然后闲鱼再收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三段开关大,你这种小的开关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遥控器扩孔,很费劲,还好整体装好后看不出来扩孔 ...

扩孔有个钻头很简单,我是没钻头。所以又找了个小尺寸的开关用。不过其实用大的好。大开关手感更清脆。我买的这个小的四个每一个开关力度都不太一样。

网友C(2020-08-09):
开关是选三脚两档还是三脚三档

网友:
加个微信聊聊呗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C:
开关是选三脚两档还是三脚三档

三脚三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