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换钻铣轴承的方法

楼主(2019-12-20):
求教换钻铣轴承的方法,机头要卸下来吗?

如何拆,向下锤还是向上顶?

如何拆,向下锤还是向上顶?

如何拆,向下锤还是向花键头方向锤??

如何拆,向下锤还是向花键头方向锤??

如何拆,向下锤还是向花

如何拆,向下锤还是向花

网友:
先把轴拿掉,有工具就把轴承拉出来 没工具就敲出来

楼主:
没工具,不知道敲出来的方向啊

楼主:
第一张机头照片,是向下锤出来还是向上顶出来?

楼主:
后面的照片,花键轴往哪个方向敲才可以出来?向下锤出来还是向是上顶出来?

网友:
第一图要用工具把轴承拔出来最后图花键往下敲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找块木板,放地上,花键朝下,一顿,就出来了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用硬木垫着花键轴砸出主轴,套筒外轴承直接用水管砸出去。就拆了。

网友:
基本都是这种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