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某龙T90重喷

楼主(2019-12-20):
去年双11买的,就没跑过,今年终于下决心拿出来折腾,履带发黑,全车重喷,让诸位见笑,欢迎各路大侠指正

排气管漏油

楼主:
炮塔尾工具箱上通气管装反了,无奈胶水太牢,强拆怕坏,就将错就错了

网友A:
做的真棒求楼主说一下绿色的做法和漆号

网友A:
还有请教一下侧裙甲旧化土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B:
楼主 在 热带地区 !? 12月 还 席子在 床。

—— 军体模型 需要 情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棒求楼主说一下绿色的做法和漆号

绿色漆基本是调的,原剩下君士的俄军绿因为不够,就剩小半瓶,加了一些其他绿色,太深又加了一些甲板黄,已经与原来的绿色有点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请教一下侧裙甲旧化土的方法!谢谢啦!

侧甲喷完,天然土用X20溶剂(淘宝模神的,比田宫溶剂便宜)开稀,涂抹在上面,第二天再用棉花签沾X20溶剂由上向下擦拭,不要完全擦干净。因为地上跑的车,这样的尘土经不起手反复摩擦,又用海绵蘸土棕色先在报纸上擦去过多颜料,然后反复按压在侧甲下半部分,做出泥浆翻溅的效果

网友C:
1/16大模型要什么土,出去浪几圈自动做旧,只要把滤镜整体色带拉下来就好了,局部地区打重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甲喷完,天然土用X20溶剂(淘宝模神的,比田宫溶剂便宜)开稀,涂抹在上面,第二天再用棉花签沾X20溶剂 ...

太谢谢啦(*°°)=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在 热带地区 !? 12月 还 席子在 床。

—— 军体模型 需要 情怀 。

是我的工作间,那张床是我堆杂物的地方

网友D:
请教主楼:喷新漆前,是否需要把原厂车的漆,清理掉,如果是用什么方法清里。如果不用清理,真接喷郡士油性漆可以吗。谢谢您。

网友:
不赖,有你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主楼:喷新漆前,是否需要把原厂车的漆,清理掉,如果是用什么方法清里。如果不用清理,真接喷郡士油性 ...

我事先没有处理,有几个零件之间的接缝都没有补,只有炮塔后工具箱上的通气管两瓣的接缝有502补然后打磨无缝,没办法懒癌晚期没救了,直接喷,连补土都没上,打算以后万一掉漆就当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6大模型要什么土,出去浪几圈自动做旧,只要把滤镜整体色带拉下来就好了,局部地区打重一些

有道理,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人懒,告诉自己搞太多伤塑料,就有借口草草收工了,以后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事先没有处理,有几个零件之间的接缝都没有补,只有炮塔后工具箱上的通气管两瓣的接缝有502补然后打磨 ...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