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綫J3電改油

楼主(2019-12-20):
更新......

心血來就和朋友拍下了,1.5米翼展,接近1米機身長,一心回來就是要改油的。
一到手開箱就聞到一股濃濃的有年份的味道(霉味)

還好,打開里面看到還是很“新鮮的”的感覺

配件很新

進口貨,就是配套齐全,說明書詳細

配個鋁管有點重,以為是鐵的

脆皮脚架!連接位太單薄了,碰下就斷了,要是降落也不耐操的感覺,只好重新焊下加固!

焊好,現在結實多了!

輪子好評!

有年份的機各種老化,蒙皮色層已經變“樂事”了,用手拿飛機都會有可能令到色層脫落。很脆皮。裝翼撐時,里面的木塊脫胶了!

開膛手上綫!!既然是都老化成這樣了,快速修機502下去......

透明胶補丁秒修完成

發動機側裝比較合適,因為手上暫時只有這個便宜的日本貨18級發動機了!

布油管油箱

油門舵機只能放機頭了。電機座建議不要拆,保留着用18級發動機重心剛剛好

等裝好點火器,裝發動機座......

還有發動機座沒到,到了稍改下裝好固定就可以試機了。
待續......

网友A:
烟全排到机仓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全排到机仓里了。

這個問題不大的。哈哈。我把機肚底裏開個孔,用矽膠管把排氣口延出機身就可以了,這樣排氣就在機底外出氣了。

网友B:
我是和你一样的想法就是没有时间。你听我一句换大动力,最好是32-40实在是没有上25。要不起飞的时候姿态不好加油挽救都救不过来。你这18的动力打算地上滑跑30米吗?

网友C:
这款18级的小日本发动机 配这翼展1.5米的木机,会不会小马拉大车啊?

网友D:
哈哈哈哈。。。。找到champ的其他买家了。。。。我也拍了2架,后来就下架了。。。。昨天刚收到货。。。。哈哈哈哈。。。同好,握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烟全排到机仓里了。

就是啊,油烟雾 灌满 电子设备 。
况且18级发动机感觉 动力有点欠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和你一样的想法就是没有时间。你听我一句换大动力,最好是32-40实在是没有上25。要不起飞的时候姿态不 ...

先試試,機身裝好感覺挺輕的。最後目的還是4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18级的小日本发动机 配这翼展1.5米的木机,会不会小马拉大车啊?

哈哈,我也暫時答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油烟雾 灌满 电子设备 。
况且18级发动机感觉 动力有点欠缺 。

圖已標會把排氣出機身的,不然真會一肚氣。希望18配9寸能拉得起,飛機暫時算輕。不行就上4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找到champ的其他买家了。。。。我也拍了2架,后来就下架了。。。。昨天刚收到货。。。。哈 ...

這機除了皮老化,還有木件的粘膠也有老化情況外,需要加強下,其他都還不錯。

网友F:
昨天也下单了一台,也是准备改油,你这机有点小了哇。。。我都准备到手装四冲三大爷干的,实在不行再装32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也下单了一台,也是准备改油,你这机有点小了哇。。。我都准备到手装四冲三大爷干的,实在不行再装32级 ...

整機裝好重量130X克左右,如果加滿油+接收電+點火器一套,可能重量是14XX克左右。18級發動機可能拉力有1000克左右。可能可以。哈哈。要著車試試拉力。

网友:
发动机小了,因为发动机小配的桨直径也小,J3机身粗,造成螺旋桨气流分散,飞机失速坠毁。还有防火墙要改造。楼主确定是玩油机老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整機裝好重量130X克左右,如果加滿油+接收電+點火器一套,可能重量是14XX克左右。18級發動機可能拉力有 ...

最近这机子流行啊,毕竟白菜价格,
动力弱了会不太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这机子流行啊,毕竟白菜价格,
动力弱了会不太靠谱的

嗯。試下的。加上這是上單機,我想沒有太強的要求,到時不行再換,行了就暫時這樣飛了,現在4沖的三葉發動機選擇也不多,52級的怕頭過重,這下一步再算了。這機改油也可能不靠普,因為老化得不輕,我還怕到時震兩下會壞不少地方。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試下的。加上這是上單機,我想沒有太強的要求,到時不行再換,行了就暫時這樣飛了,現在4沖的三葉發 ...

我的没到手呢,到手准备把电机座全部锯掉,防火墙加强一下,这样就比较合适了

J3头短,发动机大点也无妨
就担心头罩估计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