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舵量行程怎么设定

楼主(2019-12-20):
,是不是那个舵角设置.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调的时候舵面会跟着动.我的目的是想把舵面调大调调小,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升降两个舵机,改怎么混

网友:
天地飞的软件逻辑不太好,舵机行程设置和中点设置会互相影响,所以调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A:
天地飞官网有说明书,写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官网有说明书,写的很详细

我那个升降,2和6混控 左边一个舵机油很大的行程,右边一个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咋调都是这样,换了舵机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升降,2和6混控 左边一个舵机油很大的行程,右边一个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咋调都是这样,换了舵机 ...

升降为啥要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为啥要混空

两个舵机两个通道

网友B:
并联一个通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通道不行?

一个正一个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正一个反

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