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入门攒机第二季3寸涵道小机

楼主(2019-12-21):
机架:cloud 149
图传:rush tank mini
电机:致盈gts 1506 4300kv
飞塔:曼巴405 25A mini飞塔
摄像头:foxxer 微雷蛇
桨叶:乾丰75mm 3叶

期待已久的设备终于到了,准备开箱

致盈1506这款电机确实很骚,很精致

全部开箱啦

准备工具:2.5 2.0 1.5mm内六方螺刀
t12烙铁,第一季推荐过很不错
本季再推荐一款适合外场使用的组合螺丝刀
arrowmax 蜂窝6合一 轻量化,颜值高,好用

拆开所有出厂假组,整齐分类好

第一步:先安装好四颗电机,注意电机线走向,顺着机臂排列

第二步:焊接电调 注意最好用纸胶带包住中间的电路,以防锡渣迸溅导致短路
充分上锡保证焊点饱满

电调供电线已经事先焊接好,在这里不再做讲解了(其实是忘了拍图……)我用的14awg硅胶线+xt60插头
注意正负极!!!!红正黑负!!!!再问自杀

焊接电容,电容也是有正负极的,上面有灰色或者白色的横杠一侧的针脚是负极!!! 同样要让焊点饱满,使劲送锡就完事了

第三步,放入机架中间,估算电机线长度,适当剪短电机线,切记!!!宁可长不可短,新手最好稍微留长一些

电调焊盘上锡,电机线头上锡

排列好电机线,焊接在电调上,提前用扎带绑好电机线

第四步:焊接图传线,tank mini用到四根线 gnd dcin sa video
    gnd 地线 一般飞控,电调都会有
    dcin 输入供电口 有的型号直接会写5v-24v或者vcc
    sa smartaudio 智能调参缩写 可以通过遥控器进入调参界面,配合带osd飞控可以实现不接电脑调整pid或rate等参数,也可以调整图传频道和功率等 ,一般接飞控的一个空余端口,这里maba f405接tx3
    video就是视频输出口,图传通过video口输入图像信号发射出去,一般接飞控vtx口,有的飞控是vid口总之就是图传接收图像信号的接口
    aud口是用来接rush的麦克风的,这次没有使用,所以不用管他

按照飞控说明板,焊接图传线和摄像头线
再讲一下摄像头接线,一般摄像头有两组排线,左边是接飞控的口,右边是接摄像头调参板的口(使用摄像头自带的调参板调整摄像头对比度,色彩等等参数),飞行过程不用接右边排线。左边排线:vcc gnd video
vcc 供电 不用再说了
gnd 地线 和前面的一样
video就是将摄像头的图像信号经飞控发送给图传再发射给眼镜 通常接飞控cam口

将图传用螺丝固定在后侧,刚刚好,不给飞控增加额外的负担

安装好铝柱,tpu打印件,和猪尾巴天线基本完成95%

第五步:上电脑调参,如果这时候装上了函道保护圈,可能usb线插不进去了,所以先调参,最后一步再装函道圈(调参忘记拍照……下一季五寸机再详细说一下吧)
第六步:上桨,根据自己电机转向来安装桨叶,装错解锁后可能会翻机哟。(切记不能装错,我设置了电机反转,习惯了)
第七步:安装函道圈,12颗螺丝固定后大功告成

4s1550mah电池也能驾驭,就是略微有些重,改日试飞一下

本期新手攒机3寸涵道机的教程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观看,有任何疑问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第三季五寸竞速机再见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电调焊接电机线的时候有顺序要求吗?再就是烙铁多少度?焊线时会不会因为温度高而影响到板上的其他组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电调焊接电机线的时候有顺序要求吗?再就是烙铁多少度?焊线时会不会因为温度高而影响到板 ...

1.没有顺序,bls bl32电调可以在软件里换顺序2.焊接350-400根据需求来3.正常焊接不会,选用合适的烙铁头,控制好焊接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1.没有顺序,bls bl32电调可以在软件里换顺序2.焊接350-400根据需求来3.正常焊接不会,选用合适的烙铁头 ...

感谢。刚入手的室内机,板很小都不敢焊,生怕太热再把别的件给带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个问题。电调焊接电机线的时候有顺序要求吗?再就是烙铁多少度?焊线时会不会因为温度高而影响到板 ...

电机转向调节方法,BLHeliSuite调参软件使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2777

网友:
恭喜楼主装好漂亮小飞机,祝爽飞

网友B:
短板镜头看到保护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板镜头看到保护圈

现在新出的改进机架,加长了机身已经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出的改进机架,加长了机身已经看不见了

知道,不过我还是喜欢老款,比较轻些,这圈容易坏,这种材料噪音大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一套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
是啊,可以把预算也公布吗

网友:
成本多大?

网友:
方便透露下 花了多少大洋吗

楼主:
价格大约1000不到

网友D:
再问自杀我想问......

网友:
函道飞起来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问自杀我想问......

想问啥

网友(2020-02-25):
和你一样机架,一样电机致盈1506-4300kv,4s1500电池,大疆图传,续航4分钟……有点短,应该买3000kv就好了

网友E:
tank mini可以5v输入吗,我看tb页面里说的都是7v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nk mini可以5v输入吗,我看tb页面里说的都是7v到36v

不行的,最好7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