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700L V2 球头连杆的长度

楼主(2019-12-21):
在闲鱼收了一架闲置的亚拓700L V2,由于以前最大的直升机只飞过550,所以特地到亚拓官网下载了一份说明书。
认真看了几遍,没搞懂亚拓700L V2 球头连杆的长度究竟是多少。见图。
图1是大桨夹两根连杆的长度,57.5应该是到图中红线处的长度吧?
图2是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明明是三根,却写成两根,太不用心了嘛。还有57.5也应该是到图中红线处的长度吧?
请教一下飞过这款机的大神,亚拓700L V2 大桨夹两根连杆和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究竟是多少?都是57.5毫米吗?

网友A:
看连杆裸露部分的长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连杆裸露部分的长度就行了

谢谢中山兄。再请问:大桨夹的两根连杆和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一样的?

网友:
感觉这个 旋翼头有点矮 ,0 螺距 调起来很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中山兄。再请问:大桨夹的两根连杆和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一样的?

大桨夹连杆和十字盘的三个连杆长度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中山兄。再请问:大桨夹的两根连杆和十字盘三根连杆的长度一样的?

是,一样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