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求助 飞梦2.4G接收机 老款的上面没有对频按钮

楼主(2019-12-21):
求助 求助 求助 飞梦2.4G接收机 老款的上面没有对频按钮
有没有老模友知道这个接收机如何对频 有用过老款飞梦2.4
接收机的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一般没对频按钮的都是短接对频吧

网友B:
有的,贴纸盖住,捏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对频按钮的都是短接对频吧

是的 应该是用一个短接的线去对频 不过我不知道具体方法 能麻烦你说下短接对频的具体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贴纸盖住,捏捏试试

老款的接收真心没有对频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应该是用一个短接的线去对频 不过我不知道具体方法 能麻烦你说下短接对频的具体方法吗?

一般来说是s、-
两个短接,随便哪个通道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s、-
两个短接,随便哪个通道都行

请问供电用三通道还是用任意通道都可以?供电直接用电池供电还是用电调供电?请老鸟帮忙详细说下,再次感谢😊

网友:
供电随便哪个通道都行,一般来说,电调供电是因为有的电调有bec,那没有bec供电的怎么办呢。那不就需要单独的bec或者电池供电了吗。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小尾巴短接

网友:
最后面那个通道负极和信号线短接,灯闪了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