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如何设定6G悬停模式

楼主(2019-12-21):
各位前辈好,我是新手一枚,刚入的110,飞机起飞后有总是往左跑,我刚才按说明书上打算从新设定一下六轴模式,两个摇杆往下三秒,没有说明书中提示的红灯慢闪,而是蓝灯闪。我陆续按步骤操作,说明书说推油门起飞悬停然后保存,但我推油门飞起后飞机到处跑,根本控制不了,我直接拔电了,没有保存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能恢复吗,多谢

网友:
跑偏不大微调一下算了,飞机不可能定在一个地方。

网友A:
有可能是控的问题,我也出现过,返厂修好了。先换个控试试

网友B:
可以兼容其他发射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兼容其他发射机吗?

兼容futaba

网友C:
首先你要把左面3D/6G转换开关打向上就是6G模式,再按说明书的方法双杆拉下3秒变红灯之后起飞,保持稳定悬停一段时间(这个对新手有难度,因为调教模式飞机会很飘)让它悬停一会再降落,然后双杆拉下3秒保存。如果你不是在6G模式之下,双杆拉下3秒是不会红灯慢闪的,是进入不了悬停调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把左面3D/6G转换开关打向上就是6G模式,再按说明书的方法双杆拉下3秒变红灯之后起飞,保持稳定悬停 ...

多谢

网友:
这个原装控没有玩过。我的是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控的问题,我也出现过,返厂修好了。先换个控试试

你好,110是不是只能兼容futaba,其他控比如天地飞和乐迪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110是不是只能兼容futaba,其他控比如天地飞和乐迪能用吗?

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D(2020-02-01):
个人觉得伟力原厂控就很好用,主要是轻便便宜,手感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把左面3D/6G转换开关打向上就是6G模式,再按说明书的方法双杆拉下3秒变红灯之后起飞,保持稳定悬停 ...

谢谢,解决了我一直的疑惑

网友E(2020-04-07):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伟力原厂控就很好用,主要是轻便便宜,手感也可以。

请问原厂控能不能连接futaba的接收机?

网友:
怎么返厂啊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控的问题,我也出现过,返厂修好了。先换个控试试

怎么反厂啊,能详细给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反厂啊,能详细给说说吗

加个客服QQ,然后和他们勾通一下,再寄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110是不是只能兼容futaba,其他控比如天地飞和乐迪能用吗?

devo7e d10等刷机后加高频头能控制

网友D(2020-06-04):
引用 网友E:
请问原厂控能不能连接futaba的接收机?
只要是s-fhss制式的接收都可以对频使用,但参数设置较麻烦,建议更换14sG遥控器,一步到位,固定翼,车,船等模型都适用,以后基本不用换控了。

网友G:
遥控器校准,斜盘90°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