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机选配的AC2000接收机如何?

楼主(2019-12-22):
手上在用14SG,看中了款ET85小穿越,请问选配的AC2000兼容接收机靠谱吗?我是飞固定翼过来的,对小穿越接收机不太了解

网友:
我就是14sg配ac2000五寸机,室外效果真的不行,已经因为他极短距离内失控炸鸡了,室内应该还能用

网友A:
用futaba副厂接收机失控下河一架穿越机的过来人建议你,非常不靠谱虽然futaba原厂也不行,毕竟穿越机本来就不能用2.4g接收,最终还是要上9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utaba副厂接收机失控下河一架穿越机的过来人建议你,非常不靠谱虽然futaba原厂也不行,毕竟穿越机本来就 ...

上915还不如换个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futaba副厂接收机失控下河一架穿越机的过来人建议你,非常不靠谱虽然futaba原厂也不行,毕竟穿越机本来就 ...

Futaba不上915真的没一个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futaba副厂接收机失控下河一架穿越机的过来人建议你,非常不靠谱虽然futaba原厂也不行,毕竟穿越机本来就 ...

图传的5.8,距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不上915真的没一个能用?

反正我是副厂原厂都了都没用,副厂直接是50米范围内一棵树挡了一下,直接失控炸机烧了一个电机,刚开始没在意,再飞就失控一头冲河里去了。原厂的50米内被一辆车挡了一下osd直接闪失控报警,100米被土堆挡了一下直接失控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915还不如换个控了

所以想长久玩的话丢机和换控要选一个丢一架机也够买个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传的5.8,距离可以吗?

看功率和天线,但图传丢失至少有个过程,会先出现雪花。2.4g失控没有过程,直接失控

网友:
那不是按楼上各位说法。用futaba飞穿越机还得加433增程?

网友:
futaba功率太小了,一般用futaba的都会上大切糕

网友:
X9D用AC900快一年了,无失控,反倒XM50米炸过几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futaba副厂接收机失控下河一架穿越机的过来人建议你,非常不靠谱虽然futaba原厂也不行,毕竟穿越机本来就 ...

您用的是原厂哪款接收机

网友:
室内应该还能用

网友E:
① AC2000本身的s.bus带实时信号强度输出,直接拉出来显示在OSD屏幕上,可以看到信号强度变化
② 失控保护设置很重要,设置完失控保护之后,一定要拆桨起转飞机,然后关控测试失控保护是否正确执行。见过不少人横滚、俯仰、方向、油门失控保护全都是最高或最低,再或者解锁/锁定通道失控保护是锁定,这样搞不死才是没天理了。。。。。
③ 如果是瞬时剧烈干扰神仙来了都没得救,典型例子就是工地常用的对讲机。不信把对讲机靠近遥控器,只要对讲机开始工作遥控很多机械按钮都会失控乱跳(机械按钮的读取值乱跳,而非机械结构在乱跳),干扰都这样了还谈什么无线的可靠性。。。。
④ 其实915/433并不适合穿越机,这俩玩意儿适合长距离的固定翼遛弯用。915/433优势是一定程度避开当前干扰严重的2.4Gwifi频域,并且长波理论上能传播的更远。但是915/433的死穴是在千万别失控,失控了要花几倍于2.4G的时间重连,这个性质对于固定翼无所谓,但是对于专注操控的穿越机简直是要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用的是原厂哪款接收机

futaba 好像就一款穿越接收机,2001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utaba 好像就一款穿越接收机,2001

FUTABA 穿越机接收是R2000SBM ,有信号回传显示。 直接开16通道就可以。挺稳定的,空旷地1KM不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FUTABA 穿越机接收是R2000SBM ,有信号回传显示。 直接开16通道就可以。挺稳定的,空旷地1KM不失控。

原来还有这款,2000我倒是没用过,我用的2001感觉不行

网友(2020-06-05):
引用 网友E:
① AC2000本身的s.bus带实时信号强度输出,直接拉出来显示在OSD屏幕上,可以看到信号强度变化
② 失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