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刷电机共振点以及,电调进角的问题

楼主(2019-12-22):
先上两张f4u的图

这次配的是双天的5330电机280kv电调默认进角15°电池是8s
问题是电机空载油门拉到60%时电机有很刺耳的声音过只是在60%到70%油门之间有这种情况其他油门位置无异常,有哪位大佬晓得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
如果是共振的话,把桨扭松,转个角度再拧紧试试?

网友A:
电磁啸叫,正常的

网友:
加点进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啸叫,正常的

好的

网友B:
叫的时候电流会加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的时候电流会加大很多

为什么会叫啊

网友C:
机翼折叠技术,能否发些细节图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折叠技术,能否发些细节图学习学习

是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折叠技术,能否发些细节图学习学习

是中间插销的